[外设] 整修直角不直的朩工直角三角尺

楼主(2024-05-23):
      买来沒拆封看,等到要用时,拆开一看,边靠与尺沒有对齐,画出的线肯定不直,又退不了,就又买另一家电商的,用下来觉得太小了,用着不舒服。今天试着把这把尺整修一下。

     尺上有二个定位销,一开始以为是小铁钉,想在定位销周边打孔把它拔出来,再调整定位,结果拨出来一看,不是铁钉,象是铅合金,用塑料三角尺作基准,使角度与其一至。

网友:
塑料的是直角?

网友:
业余调整法

网友:
这其实是个武器,打人超疼

网友:
这个要达到精确,还是得买正规量具仪器厂出品的正品,楼主用来校正的小三角板估计也不直。

网友:
木工用的这样校准还行

网友A:
以前也买过,肉眼看上去就不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也买过,肉眼看上去就不直!

不知厂家质量是怎么控制的。

网友:
怎么还档字了

网友B:
看到你整修,不禁想说几句。这样的三角尺的使用都是卡在一直边上来画直角线或者45度线,校准主要是内侧的基准,就是图一红线的部分两边成直角,黄线部分基本用不到,一般便宜的尺子不会费劲去校准这个角度;再说你这校准的方法,你校准的是图二的箭头指的边(你抽出校准销这个边就是可动的了)用的却是三角尺的短边,这样校准的准确度会打折扣,这个活动边的三角尺必须要长出需要校准的三角尺以降低误差,或许你用个大的三角板(起码覆盖过需要校准的三角板)效果也比这个要强。

以上仅仅是个人观点,交流而已。

图一:

图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你整修,不禁想说几句。这样的三角尺的使用都是卡在一直边上来画直角线或者45度线,校准主要是内侧的基 ...

我是校的内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