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 拆大瓷轴铜质片三连空气可变电容

楼主(2024-05-23):
小黄鱼上买的,卖家说是从进口设备上拆下来的,生产日期未知,起码也有30+
主体面积长比12 pro长大约5m,宽差不多。

三连容量范围

这个Φ53mm大齿轮在TB上不便宜

齿轮紧固没有使用顶丝,好评!

瓷轴Φ9mm

围板全部卸掉了
正上方视角

侧面

底部

铜质定/动片

定片瓷

动片轴承

动片

动片花片

网友:
听说收音机全靠它

网友:
这是重量级的可变电容,虽然体积庞大,但是是非常精确的可变电容。

网友:
这个可变电容皮实,用个上百年都没有问题。

网友A:
看着真不赖,楼主打算咋利用!

网友B:
好东西好东西!
准备用来干什么?

网友C:
这么大的可变电容,确实第一次见,肯定不是收音机上用的,应该某些电台发射器上用的,收音机上的比较小。

网友:
英雄无用武之地,可悲可叹。

网友:
还是可以的!!!

网友:
第一次见这么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东西好东西!
准备用来干什么?

做仪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大的可变电容,确实第一次见,肯定不是收音机上用的,应该某些电台发射器上用的,收音机上的比较小。 ...

除了发射机与仪表上会用,其他地方用不会用这种工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着真不赖,楼主打算咋利用!

做仪表。。。。。

网友:
比哪个改的好

网友D:
各自不同容量的差容三连,机械传动,只能制作带高放的AM收音机,还需改造起码要有2组相同容量变化的单连,这个三连单元容量太大不宜用来制作FM收音机,AM频段接收条件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各自不同容量的差容三连,机械传动,只能制作带高放的AM收音机,还需改造起码要有2组相同容量变化的单连, ...

是买来做Q表,也曾有做带调谐高放MW收音机的想法,但是这个头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