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给sony tcm-f59 收录放采访机换皮带

楼主(2024-05-23):
先看看外观,外观保存相对完好,没有什么磕碰划痕

拆开后面4颗固定螺丝,打开后盖,这机器居然用的双层电路板。

拔掉音频连接线,天线用的铁丝传导,直接扣在主板上的

拧下2颗固定螺丝,揭开上层小主板并拆下

拧下2颗固定螺丝,拆下磁头与擦除排线

拆下主板(正面与反面):

可以看 到计时器皮带已经断开,其他2个皮带已经松弛,3跟皮带已经无法继续使用,需要更换

计时器皮带已经烂到收带轮下面了

清理完成后

准备2跟皮带,计时器皮带我没有,暂时不换

换好皮带后

装好2块主板,接好排线进行上电测试

完全没有问题,这个机器声音虽然是单声道,凭这机芯的稳定性,这么多年声音了一点也不颤。

网友:
保存的很好啊
可以收藏起来

网友:
一个小电器都做的这么优秀

网友:
修好吃灰

看到俩铜轮,这玩意当年价格不低

网友:
保存的很不错,成色很好

网友:
原装索尼机,质量,做工不错,收藏品,若干年后是古董。

网友:
做工很不错,两个主导轴铜飞轮是同向旋转的,要电机反转才能实现返带吧?

网友:
密集恐惧症

网友:
成色看着不错,估计换好皮带用来收藏的。

网友:
能够保存到现在,已经相当不容易,机械噪声比较大

网友:
看这电路板就知道这货当年不便宜。

网友:
这个成色不错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