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简拆360 Q5车载双缸充气泵

楼主(2024-05-23):
360车载双缸气泵买到现在有几年了,工作安静,打气速度也快。闲来没事本想拆开看看能不能改成电池供电的,但是拆开发现里面已经没空间放电池了,只能装回继续插线用了。

12V,工作电流18A,用4个10C动力电池应该可以带的动。电池容量不用大,补气使用比较多。每次打气也就一两分钟。

这电机挺大个的,也挺重手。

网友:
感觉去掉气缸上的透明罩子更合适

网友A:
银色的塑料罩子是为了给气缸保温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银色的塑料罩子是为了给气缸保温吗?

保护罩,使用时免得温度高烫伤人

网友:
我也有一个,怎么是塑件的连杆吗?

网友:
这个打气应该快

网友C:
工作电流18A可信吗?有没实测过,感觉有点虚标了,正常下点火器的电流都到不了这么高的(点火器保险应该是10-15A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保护罩,使用时免得温度高烫伤人

正常的应该是铝散热片,这用塑料怎么散热啊?还要做成银色来糊弄人,真不愧是360啊!

网友A:
泵体塑料的,连杆塑料的,估计活塞也是塑料的,再加上塑料罩保温,成本省到这种程度,也是够坑的。

网友D:
也可以想办法在侧面价格外挂电池

网友E:
应该不会有18A吧,多大多数车上点烟器配15A保险丝。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不会有18A吧,多大多数车上点烟器配15A保险丝。

是的,估计是虚标。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可以想办法在侧面价格外挂电池

外挂电池也是可以的,但是不好看,算了就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泵体塑料的,连杆塑料的,估计活塞也是塑料的,再加上塑料罩保温,成本省到这种程度,也是够坑的。 ...

的确坑,当时还买了168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作电流18A可信吗?有没实测过,感觉有点虚标了,正常下点火器的电流都到不了这么高的(点火器保险应该是1 ...

没测过,但估计是虚标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的确坑,当时还买了168块钱

我一百多买了个单缸全金属的,用了几年,可连续打气,缸体都能把手烫起泡,全金属的耐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百多买了个单缸全金属的,用了几年,可连续打气,缸体都能把手烫起泡,全金属的耐操多了。 ...

我这个连续打气没问题,打气也快,但是没感觉有多烫手。而且也比较安静。

网友:
是真双缸吗?

网友:
车载打气泵看着不 错,补气方 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