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芯] FC1179量产工具都不识别 求大神支招

楼主(2024-05-23):
捡到一个U盘  用工具查看得知是一芯 FC1179主控  下载了很多量产工具都不识别  最后找到一个iTe_MpTools_20180525版本的可以识别到  但是FLASH ID  没有AD3A14030850 - Hynix(海力士) H27TDG8T2D    求大神支招   顺带指点软件设置

网友A:
三地一芯网去下最新版本

网友:
挂了的可能性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地一芯网去下最新版本

试过了 还是不行  并且iTe_MpTools_20180525 这个是一芯和联阳的    听说他们是亲戚关系

网友B:
量产工具不对,去官网下一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量产工具不对,去官网下一个啊

http://www.szfirstchip.com/col.jsp?id=137  这是一芯官网  你能告诉我选哪个工具吗

网友:
有这个芯片的

网友:
你这个U盘没有长条图标,系统认为没有格式化,你用DG软件试试修复。

楼主:
已经试过了  无法识别到U盘 ,并且刷新后也没识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www.szfirstchip.com/col.jsp?id=137  这是一芯官网  你能告诉我选哪个工具吗

全部下载下来,一个一个试

网友:
一芯的特殊主控,需要特殊软件才行1

网友C:
一芯的主控识别较慢,而且好几个型号都会被识别为1179,或者ChipXXX,你这个闪存不算太新,可能需要特定版本工具或者是换台电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芯的主控识别较慢,而且好几个型号都会被识别为1179,或者ChipXXX,你这个闪存不算太新,可能需要特定版 ...

全部都试过了  都不能识别

网友:
找fc1180的工具,这个nand大概率都是贴1180的东西。

网友(2025-06-05):
我和你一样,同样的主控各种不识别,直到FirstChip_MpTools_20240221这个版本才成功识别上!

网友:
楼主成功了放一下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