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戴尔笔记本电脑latitude E5450 短路不开机、不充电故障维修

楼主(2024-05-23):
早些年前的笔记本不值钱,
前不久因为电源和220v插板接触不良,我快速插入DC插头导致笔记本主板供电短路,适配器保护了,因为要备考一次考试,搁置了一个多月了,

之前了解到大短路比较好修,就自己修修看,上个星期查资料学习如下

大概了解到原理后,翘起PL701电感(在6692旁边)测得后断没有短路,就以为是场管aon6992短路了(其实它是好的),更换后无果,
顺着线路找到背面2477边上的一个电容两端短路。果断拆下,测量--短路了,
更换后正常了 -----正确解决问题之一:电容短路了

单插dc供电,测得2477芯片周围有电压19v,开机没反应,指示灯不亮,

把电池装后可以开机了,灯也正常了,然后也显示充电,就是充不进去电,电池耗尽 歇菜了   ----------------依然有充电故障,需要找充电电路部分损坏的元件

下一步猜测充电管理芯片aon2477故障(毕竟他故障看率很高,其实它是好的),用老款805a+热风枪低风速 400度,更换后故障依旧  花费8.5元   -----判断错误,
最后想着向充电口附近找找,场管故障率也高,结果就找到aon7426 管子有短路,拆下来测量的确坏了,
凭学习中得到的经验,上下管容易一起损坏,我连同挨着的7506 管子一起买了, 更换后故障解决。 ----判断正确

更换后插电指示灯就亮了,有戏! 。
至此这款老笔记本完美修复,

总结:一个2477的主供电滤波电容 和一个上端供电场管aon7426 坏了,

可能有很多网友在问,你是怎么找到问题的?我能说再百度 抖音学习后,碰运气的你信吗,
我找到了 同类型机型的类似故障,照着找,然后学习如何测量 场效应管的方法,不停的尝试,更换故障率较高的元件,最后考运气和耐心
再加上我“”强悍“”的动手能力最最最后逮住一个死耗子

网友:
第一句没看懂。

网友:
自己能修理笔记本就是师傅了

楼主:
好久没发帖子了,不熟悉,发早了,还在编辑
现在好了

网友:
看看维修厮的视频

网友A:
如果这个帮别人修,能赚几百呢

网友:
谢谢分享,学点东西.

网友: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网友B:
花费时间较长啊

网友:
不是运气,很专业了

网友:
好技术,好耐心

网友C:
只要有图纸,都好说,维修店的图纸都是付费购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花费时间较长啊

确实很久,买了三次配件
我都是下班了回家摸索一小会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要有图纸,都好说,维修店的图纸都是付费购买的

没有原机图纸  就是靠推理,最后图纸也没帮多大忙,有些电路是自己顺着找的
一通瞎找~~~好像都没事儿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如果这个帮别人修,能赚几百呢

这个本本卖了也不够维修的钱,很多自己维修的人都是不愿掏那冤枉钱。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本本卖了也不够维修的钱,很多自己维修的人都是不愿掏那冤枉钱。

确实是这样的,拆零件卖了可惜了
就自己试试呗,试试有不要钱
维修的基础工具咱都有,又不是手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这个帮别人修,能赚几百呢

遇上垃圾客户,后续也麻烦

楼主:
修复后 烤鸡 待鸡都没有问题

网友:
目前手头两台,一台可能是屏幕接触不良,一台应该是电源哪里烧了

网友:
楼主好有耐心,运气也十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