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终于修复魔声传奇W1车载DSP功放

楼主(2024-05-23):
   5月初,在某坛顺便购得一台不开机车载DSP功放,型号是美音专家W1。

第一次接触,接电灯不亮(按照网上说法,ACC与电源+相连应该可以启动),开拆!
观察功放芯片是2片TDA7492 2X50W 四声道不错,带DSP开关。

检测电源12+,正常,于是增大滤波电容为3300u,还是没反应。检测5V正常,9V无电,但芯片是正常的,于是怀疑是2TI(SC9012)、3.3V没有导通,寻找是接到了单片机15W4015。3.3V由IADJG 6脚电源公认芯片提供,也是功放静音控制电源,莫非是功放静音了,没有工作。重点查3.3V导通,于是外接3.3V,喇叭有反应,看来就是IADJG 6脚电源没有工作,查明电路图与MP1470相同,于是淘宝购买了IADJG 6脚电源芯片,5天等待发来的是IADJE 卖家称可互换通用。装上仍然没有无电压,看来还有玄机!
  后来查资料,才知道,原来此款DSP功放是依靠前级SPK喇叭高电平启动!功放噪音是因为电源12V不足造成的(使用的LED开关电源2A)!
  于是检查有一路通过二极管进入单片机控制端2脚,检测输入有电平2-3V,难道是没有接地线GND?于是再接一根GND线,终于功放出声了(人为将3.3V接入静音端,去掉坏掉的单片机15脚静音控制端电阻103),终于2颗LED闪亮,喇叭断断续续的,唉,没有好电源,功放这么动听?效果还是有一点的,哈哈!
  借此献花敬佛,烧友勿喷!

网友:
楼主厉害,分析电路找到了原因。我不懂电路,只能瞎鼓捣。

网友:
非车规级用料,维修思路清晰

网友:
车载DSP功放修理的确很难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

网友:
这个一般人修不了

网友:
非国产芯片有一个好处,就是资料好找,方便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