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还处在电路图看得懂实物板蒙圈的阶段?一个小方法让你快速成长!

楼主(2024-05-23):
近日闲鱼淘了一块有问题的KA3525芯片开关电源(科剑S-800W-36V)。由于需要等更换的MOS管,再加上确实对这个电路不熟悉,网络上也没有相关的电路图,因此就想着自己画出电路图来,但实际行动时却还是比较困难的。昨日早上起的早,就想着再接着捋实物电路板,突然灵机一动,想了一个好办法,很快就把电路图给画出来了。
具体的办法就是:在电路板的后面投上灯光,然后在正面拍照片,电路板正反两面都拍一下;然后把照片传到电脑上,把背面的照片通过画图工具打开,选择其中的水平翻转(此目的是让反面跟正面可以对应起来),然后保存;再就是打开两张图(用两个不同的看图软件打开两张图),在背面的那张图上用其中的编辑工具把相对应的元件画上去(矩形工具加画笔工具)并进行标注,这样一张接近完工的电路图就出来了;最后通过自己的优化布局,就得到了一张自己容易看懂的电路图了。
此方法对于单面板非常有效,双面板和多层板也会有很大的帮助。

补充内容 (2024-5-30 10:06):
所使用的软件就是电脑系统自带的画图软件。

补充内容 (2024-6-4 11:21):
我看很多朋友在纠结背光的问题,在此我统一回复一下:没有背光的情况下,会Photoshop就用这软件增强一下线路走向,不会的稍微麻烦一点,

补充内容 (2024-6-4 11:25):
先在翻转的图片上标出元件,然后在没有翻转的图片上对照着标出元件,最后用没有翻转的标完元件的图片对照着电路板画出走线图。

网友A:
方法不错,就是本坛已经有朋友出了抄图的方法了,很好用。你可以试试。

网友:
看看这个,抄板

网友B:
笑死。给我图我都不会看。。更何况画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笑死。给我图我都不会看。。更何况画图~~



网友:
这个电路还是比较复杂滴,老哥费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法不错,就是本坛已经有朋友出了抄图的方法了,很好用。你可以试试。

刚大致看了一下那个朋友的方法,也许是没有使用过那个软件,没有体会到它的便利性,所有感觉还是比较复杂的。
我还是觉得我的这个方法简便些,就是对应起来画元件,也就使用矩形工具和画笔工具而已,使用起来也是很随意的。我偷懒了一步,就是没有把第一张图(也就是电路板的正面)和第四张图(电路板反面水平翻转后的)放到一起,给大家一个直观对比。其实你也可以试试我的方法。

网友:
专业抄板的,台面都透光,下面有强光灯

网友C:
要是遇到不透明的板子,怎么办?

网友:
这个方法好在一正一反拼板,快捷比对元件位置,省眼力。那个抄板方案胜在有元件库,比较规范。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是遇到不透明的板子,怎么办?

不透明的板子也无所谓啊!那个反面的板子照片已经跟正面一个样了,大致的元件位置就是固定的。

网友:
光:真是一个太神奇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是遇到不透明的板子,怎么办?

你这》》》》》》,把天聊死了哈
完全不透光的可能只有金属基板

网友:
做个记号慢慢学习一下。

网友:
看了没有明白,还是不看了

网友:
居然想教会我画电路图,你想多了,我现在连电子元件都快忘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要是遇到不透明的板子,怎么办?

先拍带元件的,记录元器件位置,然后拆除全部元器件(有些不好在路测量的,拆下来的同时测量参数),一层一层磨,磨一层扫描一层,然后用抄板软件去搞,很费功夫就是了,但总有办法的

网友:
看到这透光的纹路,仿佛看到了希望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拍带元件的,记录元器件位置,然后拆除全部元器件(有些不好在路测量的,拆下来的同时测量参数),一层 ...

牛人,的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