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长虹拉杆音响充不进电维修

楼主(2024-05-23):
主板型号MJ-R05 8089
故障现象:开机1分钟左右自动关机,
                  更换充电器无效
                  测量电池7.4V显示7.9V
                  应该是充电保护了,需测量哪几个位置,或者更换哪几个件

网友A:
不是先换个电池吗?或者直接插电不会响吗

网友B:
只是充电坏的话,外置一个充电电路啊

网友:
实在是看不出来,连哪里是充电的都没看懂,帮不上你

网友:
我就没有看见电池

楼主:
图4红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先换个电池吗?或者直接插电不会响吗

换了电池正常使用,但是还是无法充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是充电坏的话,外置一个充电电路啊

只是充电坏,也想着直接把电池连个充电头就上,对电不太懂,只是动手搞着玩,所以发上来让大神们看看

网友:
测一下电流,电压虽一致,电流不匹配或过小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先更换电池试试吧

楼主:
更新了反面照片

网友(2025-01-25):
充不进电,是充电管理芯片烧了,好像是丝印:sd10,不知道什么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