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DIY黑鲨手机紫铜加风扇散热手机壳

楼主(2024-05-23):
黑鲨4S PRO手机玩游戏、快充时发热巨大,为了有效的散热,专门给它做了个散热手机壳。

量身订制0.8mm紫铜背壳片25,透明硅胶壳5.8。铜片和硅胶壳使用胶水粘结,粘结效果不错。

0.5*400*200mm带背胶散热硅胶垫15.3。0.5mm厚度硅胶垫厚了些,如果有更薄的效果会更好,不知道用小孩子那个散热贴会不会好些。

两个散热小风扇12。实际使用起来其实1个小风扇就足够了,风扇固定方式是底下的散热硅胶,四边再用704胶固定。

实际使用效果很好,超级快充、玩游戏手机热量都能够很好的散发走。

网友:
铜板抛光一下就更好了

网友:
手机中的战斗机,

网友A:
既然有线,把线换成水管可好?

网友:
充电的时候不用的话,直接用风扇吹应该也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有线,把线换成水管可好?

水管很不方便,也复杂,再说这个小风扇效果就已经很好了。

网友:
这种心思不拿个职业选手对不起群友

网友B:
看我做的,你再加个制冷片,效果更好,冰冰凉,直接用5V2A的充电头就行。

网友:
简直是手机的龙椅

网友:
厉害,厉害,佩服佩服!做的真好,真实用;这个夏天,你又可以愉快的玩耍了,手机网游搞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我做的,你再加个制冷片,效果更好,冰冰凉,直接用5V2A的充电头就行。

你这个牛批了,夏天还可以冰镇啤酒。建议加个硅胶散热垫,可以和手机更好的接触。但我实际用起来铜片加风扇就已经足够用了。

网友C:
这玩意这样搞散热是好了,但是揣口袋里搁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这样搞散热是好了,但是揣口袋里搁腿

日常使用还是用普通的手机壳,只有玩游戏,或者快充发热大时才换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看我做的,你再加个制冷片,效果更好,冰冰凉,直接用5V2A的充电头就行。

这样会有冷凝水么?

网友E:
你们的手机都是“火龙888”吗,发热这么猛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会有冷凝水么?

空载有的,套上手机不会有,而且只在玩游戏的时候用,时间长了热量还压不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们的手机都是“火龙888”吗,发热这么猛

正是大名鼎鼎的火龙888plus

网友:
自己自制比较放心,还可以随心所欲。

网友:
两个散热片和风扇,多重啊。一个就够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