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TC防尘金微动6000万次寿命和欧姆龙2000万次微动开关到了

楼主(2024-05-23):
最近开始撸微动开关了,今天到了四个:

一个欧姆龙D2FC-F-7N(20M)(OF),2000万次寿命,黑色;
一个华诺蓝壳白点,2000万次寿命,蓝色;
两个TTC防尘金微动,6000万次寿命,透明壳;

欧姆龙:

华诺:

TTC防尘金微动:

还买了一个凯华白刃1亿次寿命的微动在路上,明天到,
这回够自己用了,能把我送走了:

人这一辈子,就是几个微动开关的寿命……

网友:
都是消耗品,价格能接受就行,反正换起来很简单

网友:
不知道怎么分真假,以前买过欧姆龙的,特别硬感觉是假的

网友:
几百万次手感就变了,千万次和亿次没有意义,有点追求的话,人生少说也几百个微动的寿命

国产欧姆龙……手感已达日系标准哈哈,笑话,要不是我去年被坑过还以为只是口嗨呢,人家是真做到了,做法是把日产拉到国产标准

卖了了几十年的D2F-01F已经改成国产配方,去年1月我在两个店买了两包,其中一家是之前买过的,以为店铺问题换了一家还是,然后换更便宜的D2F-F(金银触点的区别),就是原味了。有问题的D2F-01F为了退款我没有拆解,但是确认手感、声音完全和国产一致,这个化成灰我都认得,里面弹片是不一样的,日产是两段,国产是一体。

D2F-F再改配方,以后真就没有日产了

网友:
我买的是透明壳的
换上了很顺手

网友:
我撸了几个都用上了,TTC那个透明防尘的已经在用;手里还有华诺红色的,好像也是好几千万次的。

网友A:
我随便搭着买的,反正坏了就换不心疼...

网友:
买过欧姆龙国产白点20M的那款,用了2年就出现连击现象了,后来就换蓝点50M的那款了,现在使用中,用了1年了。

网友B:
好奇厂家是怎么测试6000万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奇厂家是怎么测试6000万次的

吹就行了,反正你又测不出来...

-------------------------

网友:
标多少次只是机械寿命而已。

这个大可放心,未达到机械寿命前,微动便会率先发生双击了。

网友:
你这是一个鼠标准备用多少年呢?有没有解决鼠标永久了粘手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随便搭着买的,反正坏了就换不心疼...

把鼠标改成热插拔的用这个好,坏了就换,要是焊接到电路板的我还是建议你买质量好的,虽然微动不贵想换就换,关键是鼠标线路板的焊盘受不了

网友:
欧姆龙的建议楼主买红点的,自己买的话建议买5000万次以上的,这些不知道楼主从哪个渠道买的,我一直想找大一点的经销商,但是没找到,不过淘宝上的商家5000万次以上的价格都在3块钱以上了,不知道楼主买的价格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鼠标改成热插拔的用这个好,坏了就换,要是焊接到电路板的我还是建议你买质量好的,虽然微动不贵想换就 ...

换过好几个微动了,基本上锻炼出来了,至于热插拔难搞,毕竟不是所有鼠标都有空间的...

网友(2024-07-23):
好的鼠标微动,据说有万次的寿命,真的能达到吗?

网友:
这种散装件想买到正宗的不太容易啊

网友:
前天买的微动 蓝点 50m的到了 ,买了 两家店的  8个  三十元呢

明后天换一下试一试,罗技G502鼠标用二年了, 左键微动坏了 %

网友:
我现在也用金微动还算满意。

网友(2024-09-19):
鼠标微动开关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