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想要618购买一个够用笔记本,有什么好推荐?

楼主(2024-05-23):
想要618购买一个够用笔记本,有什么好推荐?主要需求就是上网看看电视剧,轻办公,不打游戏,尺寸可以稍大一点,价格3000-4000左右,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
神机 荣耀X16

网友:
到京东去看看价格3000多的有许多款都能满足你的要求,现在买一手的笔记本最好买主流的5000~6000就拿下。

网友A:
300块钱买个二手的就满足你要求,惠普15寸I7三代才300元,I7四代14寸才350元,反正现在内卷严重,入手二手笔记本是百年一遇的最佳时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300块钱买个二手的就满足你要求,惠普15寸I7三代才300元,I7四代14寸才350元,反正现在内卷严重,入手二手 ...

又靠谱的途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00块钱买个二手的就满足你要求,惠普15寸I7三代才300元,I7四代14寸才350元,反正现在内卷严重,入手二手 ...

这种几百块的,都是老式的那种比较厚重的,电池也不行了。充电口也是老的
电子产品买新不买旧。新的轻薄,TYPE-C充电,也没多贵。4k左右就能买不错的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300块钱买个二手的就满足你要求,惠普15寸I7三代才300元,I7四代14寸才350元,反正现在内卷严重,入手二手 ...

现在买笔记本还是考虑下Intel 6代以后DDR4代的好,最好还是使用NVME SSD的产品,不然整机瓶颈最多就是在硬盘读取.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几百块的,都是老式的那种比较厚重的,电池也不行了。充电口也是老的
电子产品买新不买旧。新的轻薄 ...

300元能解决的事为何要花4000元去解决,除非是不缺钱的主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现在买笔记本还是考虑下Intel 6代以后DDR4代的好,最好还是使用NVME SSD的产品,不然整机瓶颈最多就是在硬 ...

当然喽,不过价钱也上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喽,不过价钱也上去了

嗯,是的,反正卖的绝对比买的精,有冒险精神可以去某鱼试试,我前年在某鱼2100元买了台战神10代I5 机器也算是捡漏了, 专业买家肯定不止这个价.

网友:
提配一句,买笔记本一定要买带独显的,因为核显落后速度比CPU快

楼主:
谢谢大家!二手的水太深还是不敢买,买来可能当垃圾了,还是比较相信京东或是天猫。

网友:
理论上来说,3代的笔记本,可以换成i5-3xxx的那种,最便宜。  现在3代内存也便宜。
贵一点么,搞个8代CPU以后的就行。 你自己看嘛,买个大牌子的总归没错。  i5--8代以上,16G内存, M2固态硬盘,选最便宜的 就行。

网友:
三四千,买个轻薄本,屏幕好一点的,红米 机械革命之类的,性价比都拉满

网友:
买台ipad,配个键盘,足够你轻办公了。比电脑轻便很多。

网友:
联想的x1系列,我已用了多年,感觉很不错,也省心不坏

网友:
买惠普战66  锐龙板

网友:
320元买了二手1年出问题了,450元买了i3  6100u笔记本用了几年,多是chromebook。。一是容易出问题二是笔记本电池不太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