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ltek] 求威刚SP580 240G RTS5732DLQ开卡程序

楼主(2024-05-23):
上次搞了一个Sandisk闪迪的,结果是个假的,没搞定,这次有碰上一个这个主控的,

网友:
原来SP580用的是螃蟹主控,不过好像这个主控比较罕见。

网友A:
不说颗粒ID,谁知道是什么颗粒

网友B:
ADATA PCIe Gen3 SSD FW Update Guide_20230201  支持8种颗粒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说颗粒ID,谁知道是什么颗粒

请问颗粒ID用哪个软件可以看,Windows系统识别不到了,还有办法看ID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ATA PCIe Gen3 SSD FW Update Guide_20230201  支持8种颗粒

下载了,还想请教下大神,短接哪两个脚呢,我短接出来,在Windows系统 管理里面,识别出来是1M,不对吧,一般都是1G 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ATA PCIe Gen3 SSD FW Update Guide_20230201  支持8种颗粒

你这里面是些什么东西,,坑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