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小众也有精品,三洋顶级磁带随身听MGR80 拆解打理

楼主(2024-05-23):
话说当年随身听流行的那个年代只看到SONY、AIWA、Panasonic和一众国产机,像什么三洋、东芝、夏普……闻所未闻(可能是我孤陋寡闻和所生活的位置太过贫困所致),其实他们也出了不少的WALKMAN,而且精品也不少,今天就拆解打理一台三洋代表机SANYO MGR 80。

该机不管是从做工、用料还有设计风格以及播放效果都很有特色,网上对该机介绍的资料很少,所以都是主观评价,好了下面我们正式进入主题。

这是打理后的正面照片,看着喜庆和高级,三段均衡器(和很多带均衡的不一样,后面有介绍)、双面播放、立体声收音机,主体红黑色;很方正,妥妥的砖头,拿手里很有分量。

机器背面,一片红,黑色部分是皮带夹,能单独取下来,这种机器挎皮带上久了皮带会变形吧。

铭牌特写,当年的三洋和现在的三洋(貌似完了)不是一个等级。

机器底部就一个收音机波段切换开关。

机器左侧,也没过多的功能开关,这也是老鸡为什么香的原因。

机器顶部,该机和大部分的磁带机快进快退包括磁带A\B面的切换方式不太一样,非按压式而是拨动式。

拆掉后盖必须先拆皮带夹,因为下面还有一颗螺丝。

为方便打理,把侧面板也拆下来。

很好拆,后盖拆掉就能看到主板了,除几个芯片全是直插式元件,也非双面PCB板。

TA7757芯片,主管收音机的FM和AM,FM的高放不包含在这颗芯片里。

BA3505F芯片,磁带前置放大和功放芯片,磁头一般就接在前置放大部分,然后小信号输出经过均衡、杜比、DBB、BEE……等等后,信号经过电位器又回到这颗芯片上进行功率放大然后驱动你的耳机。

RCL10580芯片,这就是前面提到的3段均衡器所用的芯片,很多带均衡的机机都采用几颗晶体管完事,而该机采用独立的芯片,所以这也是它的独到之处。采用这种结构也有个缺点,就是要接很多线,后面继续。

LA5523芯片,小马达稳速芯片。

TA7342芯片,它是一颗独立的FM立体声解码芯,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它的FM好听的原因之一。

被之前的主人或那个谁搞过,不知道这是干嘛。

标记1:接电机。

标记2:接电池引线,还有外接电源。

标记3:接磁头引线。

外接电源并了一个大电容,这颗电容并非仅仅外接电源滤波,同时是整个电源的滤波;现在它已经废了,导致播放磁带时有很大的干扰噪音,后面我直接并接了2颗470UF的电容凑合着用(没有合适的电容兼顾体积和容量),噪音得以解决。

主板另一面,大量的瓷片电容还有豆豆(钽电容,聚苯系电容),让人眼花,还好这么多电解电容没漏液。

收音机的调谐器(可变电容),后面隐藏了一颗FM高放芯片,型号看不清,可能是TA7358。

AM的天线(磁棒),右上角有颗LED是FM立体声指示灯。

磁带A\B面指示灯。

小元件来个特写,据说这种电容多用于高频电路。

这也就是前面所说采用独立均衡器芯片的麻烦之处,需要很多连接线。这个机器的排线居然腐蚀断了,采用独立芯片的均衡器还有个特点,就是电位器排线即便是断完了,它一样能出声。

腐蚀断裂的排线,麻烦了!!!!!!

为跟换排线,只能继续拆拆拆。

这下彻底拆完了,中框部分。

正面面板,更换排线必须拆下来。

废掉的排线,不能再用了。

排线另一头连接着三个电位器。

另一面,主要就是调高中低频段电平。板子很简单就3个滑动电位器,没其他元件了。

机芯部分,皮带居然没融,不过也不能用了,变形失去弹性,换掉。

机芯另一面,齿轮完好,欧耶!

外壳是铜的电机,这个电机转动有异响,可惜没替代的,算了继续服役,拿这电机和好几个电机比较,明显扭力大很多,所以上上油,继续征战。

厚实的铜飞轮。

侧面来一张,看看齿轮有没坏掉的,好像没有。

主导轴起锈了,用纸巾蘸酒精稍稍施加点力可以清除掉。

左边的也是,可能放置太久了,电气这玩意,你得要用,不然放着放着(闲置不用)它就OVER了。

后面的飞线大法将均衡器接好,还好,焊点距离比较宽,不然…………。

好了,拆解打理也告一段落。

最后送上一小段打理后的放音视频:

谢谢观赏,下次再见。

网友:
不错,又是一个精帖,

网友:
当年的精品,现在看来它是分立元件多,芯片少,声、磁、电组成的机器,收音部分虽说不是电调,竟然有单独立体声模式。

网友:
感谢分享~不知道当年价格几何?

网友:
这是真正的三洋

网友:
磁带随身听三洋的确实没见过,东芝的有两个,索尼和松下常见。但是接触的第一个四个喇叭录音机就是三洋。

网友:
小日子的电子公司,技术超过我们几十年,当年我们没有重视,大力发展这些东东,所以真是落后;现在赶超,也是来不及了。

网友:
用老硬盘排线飞线

网友:
三洋当年在音响界还是有地位(销量)的,大的那种收录机,就很流行,属于当时的中端位置

网友:
这个机器很漂亮

网友:
那时的三洋收录机市场拥有量还是不少啊

网友:
三洋给我的感觉就是和荣事达合作,后来两个都黄了。

网友:
看做工这货有年头了

网友:
用料真阔绰

网友:
当年这货不算高端

没有杜比的都不是高端

网友:
小日子的电子公司厉害

网友:
现在可能找不到皮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