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录像带也套娃,拆解松下VHS录像带转换器VW-TCA7E

楼主(2024-05-23):
上世纪90年代家用录像机(主要是播放和转录)很多人都用过,使用的是VHS录像带。最早的便携式家用摄像机也是用那种录像带,机器很大,扛着出去玩,别人还以为是哪家电视台的呢。

后来的摄像机就小了很多,长度有原来的1/3,重量减轻很多。这种机器使用VHS-C的录像带,但是无法放在家用录像机里面播放,这就有了录像带转换器。

比一巴掌大点,一只手操控。

侧面磁带仓,通电后才能完全打开。

JVC VHS-C录像带 90x60x20 (mm)

标准VHS录像带 188x104x20 (mm)

套娃

背面

侧面装一个5号电池

拆开后盖

近景

套娃背面

传动部分,没有全部拆开。

工作示意:VHS-C录像带装进去时磁带是套在那两个白色的拉杆上,关上盖子会触发电机转动,通过齿轮传动,两个白色的拉杆同时向两边和向上张开,把磁带张开到和VHS录像带的规格一样,家用录像机可以正常播放。
取出时只要拨动下面的滑动开关,盖子自动打开。

结束

网友:
现在找播放录像带的机器不容易了

网友:
90年的时候家里买了台类似的家用摄像机,不过是JVC的。也是用的VHS-C的小磁带作为存储介质,同样也是附带了这个转换盒。
装一节5号电池,把小磁带装进去,盖子盖好后就会自动把磁带扩展到标准录像带的位置,同时旁边的小三角防呆装置会自动缩进转接盒内。只要拨动前面的开关,磁带又会缩回小磁带内,防呆装置被弹出,透明保护盖也自动弹开。当时觉得真是高科技哦。。。

网友A:
一整套还在,就不知道摄像机的电池还行不行了。

网友:
年代感满满啊

网友:
一整套高档货

网友:
严格来说,这不算套娃,这样只需要更换磁带卷即可,这样外出时可以带更多的磁带。

网友:
还以为是先读取再转发的,原来是直接把磁带拉出来

网友:
第一次见,两种磁带宽度是一样的呗

网友:
当时算高科技了

网友:
磁带啊,带有回忆的词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整套还在,就不知道摄像机的电池还行不行了。

这么多年过去了电池没问题。前几天试过,还发了帖子。
现在一部手机全解决了,不会再玩摄像机了,清晰度比手机差很多,只剩下回忆。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54097-1-1.html

网友:
又开眼界了

网友:
当时这款录像带挺贵的,连减速电机都内置。

网友:
谢谢分享,可能是c转小二分之一,大二分之一和小二分之一的又需要另外转换,电视台专业机器和民用普通再到民用mini都需要转换

网友:
最近我也在玩情怀,三百多买了台不知道几手的松下HD635录像机玩,手头都没AV接口的显示屏了,现又花20元巨资买了一对HDMI转AV和AV转HDMI的转接器接电视或显示器,楞把高清的转成模拟的用录像带存,再把模拟的转回去适配显示器播放。那效果像花眼了似的模糊。

网友:
90年代能买摄像机的也是有钱人了

网友:
开眼了,这东西第一次见。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