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LED灯板的灌胶电源ZX(4-7)*1W

楼主(2024-05-23):
电源的参数

拆开灌封的胶

是隔离电源。

型号

网友A:
灌胶电源拆起来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灌胶电源拆起来麻烦。

耐心点,用锋利的超小小小工具,每次只挖它0.000000000000000001立方,狠快就会挖到零件、、、、鸟。

网友:
一锤子买卖

网友:
防水驱动一般都是隔离的

网友:
看上去还是不错啊,,非容阻的

网友:
厨房和卫生间我都用灌胶电源可以防潮防油烟。

网友:
这种电源都是用的冷门电源芯片,坏了不好买

网友:
非隔离恒流源,貌似LED端工作电流不大。

网友:
灌胶电源散热比普通的要好

网友:
隔离电源好,可以改造用作LED灯板测试用。

网友:
灌胶电源防护效果好,而且一般是隔离电源

网友:
灌胶电源拆起来麻烦

网友:
一次性的,坏了直接扔了

网友:
灌胶电源好评

网友:
灌胶电源都是一次性的

网友:
灌胶是为了室外防雨水,拆起来麻烦。

网友:
隔离电源啊,值得收起来备用

网友:
灌胶电源看着不 错,就是不容易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