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把人体感应摄像头改造成雷达感应摄像头是否可行?

楼主(2024-05-23):
人体感应摄像头灵敏度较低,

雷达感应摄像头会灵敏很多,是不是这样

网友A:
应是GPU性能问题,摄像头人体感应应是好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是GPU性能问题,摄像头人体感应应是好玩的

人体感应摄像头的原理和人体感应灯是一样的,

你说的那个是人形检测,这个需要处理器计算,人体感应不需要处理器

网友:
以前听说雷达距离近,精度高,灵敏;人体感应(好像还分高频和电容式)反之

网友:
应该可行,里面是模块好搞一些,不是模块要跑电路也不难

网友B:
都不贵,改不如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不贵,改不如买。

人体感应款的枪机有,但是雷达感应款的枪机好像没有啊

网友:
你说的是不是红外人体感应传感器和雷达人体感应传感器?

网友C:
问题是楼主有那个能力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是楼主有那个能力吗,

都是3线,可能可以替换的

网友:
估计没什么优势,所以都用人体感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