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容降压,高手帮忙算算用多大的电容。。。。。。

楼主(2024-05-23):
阻容降压,给3V 15ma的led供电。该用多大的电容。。。。220V

网友A:
用0.22μ 400V电容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0.22μ 400V电容就行了

用电容是啥情况,插座里用的LED不就串一个电阻就OK了么???

-----------------------------------

网友:
参考家里的排插LED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电容是啥情况,插座里用的LED不就串一个电阻就OK了么???

----------------------------------- ...

那个不行,led是食人鱼,电流会比插座里的大,电阻会发热。。。。

网友:
阻容降压大约1uf,70ma

网友:
每μf电容器能过65-70mA的电流,自己计算吧。

但是仅仅串联电容器,则在上电瞬间如果正好在交流电的峰值时刻,则LED将立即(被冲击电流)烧毁。还是要考虑串联电阻或者在LED上并联电阻,以限制最大的瞬间电流。

网友:
1uF 在 50HZ 下等效容抗  约 3K欧, 换算在 220V下约为 70mA.

用 154~224 的电容应该差不多.

网友:
2楼的结果是对的。

网友:
首先你要确定你要的电流是多少,要是550MA那电阻,下面具体介绍一下方法:

R=220V/550mA=220V/0.55A=440欧
电阻的功率为:W=U*A=220*0.55=121瓦
功率小了,电阻肯定会烧坏。
要分压成5V,那你就要计算分压电阻了,首先你要确定你的负载电阻是多在。
如果电流是550MA,那就是:220=R1*550+R2*550,如果R2*550为5V,那R2=5/0.55
R1=(220-5)/0.55
电阻需要达到的功率为:
R1:     (220-5)*0.55   瓦
R2:     5*0.55         瓦
如果电阻功率达不到,电阻装上电路后就会烧坏。
我们常见的电阻功通常是:1/4瓦       另外还有:1/8瓦和1/2瓦

网友:
降压电容容抗:XC = 1/2πfc。

式中:π=3.14 ,f=50Hz,c=电容容量,单位为F。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电容是啥情况,插座里用的LED不就串一个电阻就OK了么???

----------------------------------- ...

电容降压更节能。

网友C(2024-06-27):
这个电路是不是也可以给铅酸电池充电?

网友(2024-11-04):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是不是也可以给铅酸电池充电?

好多电蚊拍就是用这电路给4伏铅酸电池兖电,时间得自己掌握,与市电无隔离,得注意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