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巧接卷帘拉绳,方法简单方便!

楼主(2024-05-24):
3月份凑了个遮光卷帘,拉绳长了一截,没想到好办法,就一直拖到前几天
PS:原本它叫卷帘拉珠,但拉珠这个词还有其他意义,就改叫拉绳算了

之前打算把端头两颗珠子各磨掉一半,再直接胶粘。但珠子小感觉不好操作,而且不确定用什么胶粘更结实

叮~!当看到金属链子的这种接头时,顿时有了个办法

用金属片卷是不可能的,还是用常见又结实的笔芯

先把拉绳剪断到合适长度

用蜡烛(方便控制火焰)把笔芯一端烤软

迅速把拉绳末端最后一颗珠子塞进笔芯里,并趁热(rentong)用手指把笔芯塑料包在珠子上

包好的笔芯剪下1cm,另一端也如法炮制
做好就是这样

取下卷帘,重新调好拉绳上接头的位置,避免拉动时卷进升降器
15分钟搞定

稍稍用力拉扯,这个接头是相当的结实,升降卷帘的力度完全胜任,如果不放心还可以在笔芯里滴胶
感觉这个办法还不错,简单又方便,有需要的坛友可以一试

网友A:
这个方法实在是太好用了。

网友B:
可以用热融胶试试

网友:
直接热熔粘在一起牢度不够么?笔芯管可真是个好东西啊。

网友C:
万能宝上有一物,名日 “密珠接扣”,就是干这活的。

网友:
好办法好办法,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万能宝上有一物,名日 “密珠接扣”,就是干这活的。

又学到了

网友:
这个办法真不错,受教了。

网友:
其实不用这么复杂,断头两边各去掉3粒珠子,线头打结,结要牢靠,打火机烫一下线头。从此这根绳子随便拉。

网友:
这会儿论坛慢如蜗牛

网友:
这个叫拉蛋,不叫拉珠

网友:
心灵手巧的元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方法实在是太好用了。

偶就是觉得简单、方便

网友:
两端切成两个半珠,再加热融接成一个整珠,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热融胶试试

热融胶有点软,估计不耐用

网友:
元首的生活小妙招~~~~~~~~~

网友:
楼主这种方法适合不进卷帘器的,我家的要进卷帘器的,只能烧熔珠子了。

网友:
密拉珠接扣

网友:
打磨抛光下杠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