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有用过这种测水位的吗?是什么工作原理?

楼主(2024-05-23):
图中这样的,3个金属棒,怎么其中2根差不多长?另一个又很短?

这3个金属棒还分正负极吗?有没有用过的啊?怎么接线的?

这内部还有什么元件吗?

一般用的都是这样的,原理和上面那个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关键是你想干啥???

--------------------------

网友:
早年间有用555做的水位监控 找找看

网友:
这就不是利用水的导电性吗?

网友:
利用水的导电性

网友A:
就是水导电,不同水位导通

网友B:
很久用过和你这个差不多的,那个叫UDK,还QDK的记不清了,我们用它做强排控制的,短的上限,长的下限,不长不短的公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水导电,不同水位导通

就是很奇怪啊,介质的RO纯水,不导电。怎么会用这种的呢

网友C:
58元起,是不是拍的时候不止这个价

楼主:
引用 网友C:
58元起,是不是拍的时候不止这个价

这只是根据模样搜出来的。进口的要3900元一支,所以不知道里面是不是有高科技?如果就是根据水的导电性来探测水位,用不锈钢棒做一个,不就能实现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只是根据模样搜出来的。进口的要3900元一支,所以不知道里面是不是有高科技?如果就是根据水的导电性来 ...

进口的3900元一支?到底有什么样的技术含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久用过和你这个差不多的,那个叫UDK,还QDK的记不清了,我们用它做强排控制的,短的上限,长的下限,不长 ...

怎么控制的呢?水位到达最短处,开始排水?排到公共点停止?那下限又是起什么作用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只是根据模样搜出来的。进口的要3900元一支,所以不知道里面是不是有高科技?如果就是根据水的导电性来 ...

这么贵?!

网友:
水位计最好用数字集成,电解反应小

网友:
LM393电压比较器做的水位探测,2无红包买了一个,用到净水机废水桶上,效果非常好,没有任何漏报误报,输出直接接到净水机水泵继电器控制三极管的基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进口的3900元一支?到底有什么样的技术含量??

社长说是包含了担当者的差旅,算下来很便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么贵?!

含差旅,贵倒是不贵。主要是这个东西,到底有什么高科技?如果只是个铁棒,怎么会“坏了”?

网友:
利用水的导电性能捡测水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