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 “三叉戟”客机上的飞行控制/自动驾驶/自动着陆计算机{SMITHS Azimuth Master}

楼主(2024-05-23):
拆解视频: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Pi421S7EW/

网友A:
这个太复杂了,怎么设计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太复杂了,怎么设计出来的

那个年代跟手搓差不了多少吧???

--------------------------------

网友:
在当时可贵了

网友:
这是很早以前的,肯定复杂,现在都设计成大规模
集成电路了

网友B:
我就想知道在哪弄到的

网友:
谁能给讲讲原理

网友:
是从林彪那架飞机上拆来的吗?

网友C:
有些元件全部焊在两块电路板之间,要修只能全部零件都拆掉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就想知道在哪弄到的

从彪哥那架灰机上面拆的,这就是那架灰机为啥会摔的原因

网友:
拆件还有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些元件全部焊在两块电路板之间,要修只能全部零件都拆掉

拆哪6号模组老费劲了,要把引线全焊下来,才能取出模组

网友:
图片分辨率太低,对焦也不准,看不清细节~

网友:
捆元件的是绸布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从彪哥那架灰机上面拆的,这就是那架灰机为啥会摔的原因

注意用词,是硬着陆!

网友:
怎么弄到这个的

网友:
机械师计算机啊  理科人才啊

网友:
冷知识 为什么军工配件绝大多数用一字螺丝

一字螺丝有巨大的优点,甚至因为这种优点,它应该是最受欢迎的螺丝。
优点一:便于拆卸,最方便拆卸的螺丝就是一字螺丝,虽然十字螺丝很常见,但是一般大的十字螺丝刀很难拆卸小的十字螺丝,反之亦然。而一字螺丝一般跨两三个尺寸依旧可以通用,特别很多十字螺丝是贯穿式的,意味着同时可以兼容一字螺丝。
优点二:便于加工,如果你经常看维修翻新类视频就会发现,很多修复大神在i made a new one环节最喜欢制作的螺丝就是一字,只用锯片开个口,拿锉刀修一下就好。
当然,一字螺丝的缺点也很明显。
缺点一:因为优点太明显了,所以拆卸工具太好找。对于一些防拆卸的设备不适合使用。
缺点二:受力点太少,所以对螺丝刀和螺丝一字口硬度要求都很高。否则很容易出现螺丝刀口弯曲变型,和螺丝一字扣磨花、螺丝头拧断等现象。
缺点三:不好限位,特型螺丝很容易和螺丝刀实现紧密配合,而一字的配合度较差,特别是贯穿式的,拧着拧着,刀口能出去。
所以,想便于拆卸维修的用一字十字,想防拆的用特型,受力大的用六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