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胜利VC86E终于出新版

楼主(2024-05-23):
但看到图中的电位器有点绷不住,貌似用回老版本的方案了多了个绝对值功能,也就是同61E一样的,终于改掉令人诟病的前置保险管,变得和61E+一样。就是不知道电阻档的老毛病有没有解决

楼主:
评论区看到的,搬过来了,就是老版本方案,换汤不换药

楼主:
基本就是模仿61E+了,果然同行卖的火才有动力啊

网友A:
不错啊,只要不是0660我都支持,到处都是0660,你们吃腻了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错啊,只要不是0660我都支持,到处都是0660,你们吃腻了没

又不是抚摸党,对于维修行业0660已经是很完美了

网友C:
看到电位器,老子屎都快绷不住了,外挂个单片机软件校准不行吗,真是服了胜利这个老六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电位器,老子屎都快绷不住了,外挂个单片机软件校准不行吗,真是服了胜利这个老六 ...

确实,换汤不换药!不过好歹也是改进了一些,加了蜂鸣指示灯,表笔插座也有改进,就是不知道电阻档的老毛病改进了没有,价格相比61e+便宜1/3,值得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不是抚摸党,对于维修行业0660已经是很完美了

太慢了,等着难受

网友D:
不知道我搬砖的能不能买得起一台?或者只能看看?

网友E:
工艺稍有改进,还是没有true rms,关键看拨盘怎么设计,61E功能还是强点。

网友:
不知道价格是多少,如果还是老价格,ut61e+和这个,我还是选择加钱买ut61e+

楼主:
靠,从说明书得知绝对值功能就只有电容档能用,电阻档还用不了!搞不好还是有以前的电阻档老毛病,胜利还真是换汤不换药啊!,有小电阻测量需求的还是避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我搬砖的能不能买得起一台?或者只能看看?

tb搞活动260

楼主:
VICTOR 86E 2024款说明书.pdf

VICTOR 86E 2024 说明书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工艺稍有改进,还是没有true rms,关键看拨盘怎么设计,61E功能还是强点。

61e精度比不了86e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61e精度比不了86e吧

一样的芯片方案,你说有神话吗?61还是伪排阻,至少不会差。功能有RMS,REL,不是更香?

网友F:
电位器校准??话说4位半用电位器校准靠谱么,这个不是ut61e么没法和ut61e+比吧,精度,大佬们,电位器和单片机校准哪个好?我校准136和890d时明显感觉890d一字不差哈,136b拧多一点就跳好几个字,要轻触寸劲碰才能1字1字调。。。4位半用电位器,怎么下螺丝刀哈,一碰10个字?

网友:
看了精度指标和老款的没什么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位器校准??话说4位半用电位器校准靠谱么,这个不是ut61e么没法和ut61e+比吧,精度,大佬们,电位器和单 ...

一碰10个字到不至于,飘得厉害到可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靠,从说明书得知绝对值功能就只有电容档能用,电阻档还用不了!搞不好还是有以前的电阻档老毛病,胜利还真 ...

如果图片是板子的实拍图,那么应该说电阻档的问题是基本解决了的,但处理得还不算完美。

网友:
屏蔽罩下面的是排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