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红米k30 pro不充电维修

楼主(2024-05-23):
公司的手机,用着用着突然不充电了,同事拿到维修店,先被换了个尾插小板,260元,然后还不好使,师傅还要继续换排线,要价160元,于是不修了,破手机再修都不如再买一个了
折腾一圈到了我的手上,先看看外观,胶粘的不咋用心,好大的缝隙:
拆开,先研究一下排线,发现掉了一个pin,插座上也一个坑,难道换的是拆机板子?或者是维修过程中不小心碰到的
查了一下点位图,缺的一个pin,影响不大,有冗余
在主板另一端的测试点飞条线,测试小板的电过来没,发现没电,按压小板这测的排线,发现电时有时无,感觉接触不太好
于是在小板一测的插槽旁边焊盘上刮开,直接一条粗的漆包线飞到主板刚才测试点的地方
再次插线测试发现没问题了,能激活快充
顺便给尾插打扫一下卫生,里面太脏了,两个小板的插口里面都有东西,都不是新的实锤了

弄完装回去,胶带固定一下
不太放心,红外热成像看一下,问题不大
先凑合用着吧

网友:
尾插小板260真的假的?

网友A:
这装备够全的,热成像,显微镜拍照,都是什么牌子的,介绍介绍呗

网友:
这修理店真黑,换个尾插260还是二手的。。。

网友:
小米6X也是尾插脱焊不充电,自己焊了一下省顿饭钱

网友:
作为维修 店真是无奈.
被这些老鼠搞臭了.

要么技术烂恶意抬价格,要么就是狠狠宰顾客.

这种故障很常见就是大电流下导致 座子承受不了,一般是母座坏针.
某米/遥先 都很常见.
蓝绿的确实见得少.

网友:
缝缝补补又几年,,现在手机两三年换个应正常了,,

拆下维修后,使用的寿命也差不多了

网友B:
“先被换了个尾插小板,260元”  兄弟你是不是多打了一个0?

网友:
维修店收费够高的

网友:
这修理店真黑

网友:
使用热成像做最后检查,比较稳妥。

网友:
其实是k30通病,压一下那个排线就行了,也可以拆开给排线上卡张纸解决,不需要更换小板

就算需要更换小板,官方售后连人工也不到100元,明码标价的

网友C:
这帮瘪犊子,把我正常修理店都干废了
劣币驱良币
他们开豪车住大号
我收几十块都能被人当宰人

网友D:
又是通病,充电电流大,线路基于成本太细,时间久了,就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装备够全的,热成像,显微镜拍照,都是什么牌子的,介绍介绍呗

显微镜修手机肯定必须的,我就一杂牌双目连续变倍显微镜,以前100块钱地摊捡的。热成像是一个小方块,插iphone6上,好像是flir,也是以前地摊捡的,忘记多少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又是通病,充电电流大,线路基于成本太细,时间久了,就坏了

也是怪了,排线我测过,通的,插座也显微镜仔细观察过,没脱焊,感觉还是接触不好,所以干脆飞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帮瘪犊子,把我正常修理店都干废了
劣币驱良币
他们开豪车住大号

套路确实有点离谱,我们同事是个老太太,先是260元换尾插小板,然后还想160元卖排线,不换吧又鼓动老太太买他的二手华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被换了个尾插小板,260元”  兄弟你是不是多打了一个0?

没多打,就是260,小板淘宝买也得几十块了吧,加上维修费,收个150应该可以的,但是260我觉得有点多,主要是直接换板子,没细活,要是需要做个bga或者分层什么的,那260可能都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帮瘪犊子,把我正常修理店都干废了
劣币驱良币
他们开豪车住大号

几十块有点少了,除非只刷机,提提价,

网友:
不说钱多少,关键是没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