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小电蚊拍我不会修,附电路图资料

楼主(2024-05-23):
小区垃圾车里捡的,8成新,照明灯亮,高压网不放电。

雅格2201,没查到。

诱蚊灯,插电才亮,设计如此?

高压网只有245V,而且升压很慢。

拆开

尾插3触点,2根线

照明灯板

内电量灯,外工作灯

大电容34nF,正常

电池短路5A,正常

变压器线圈1只有1欧

变压器线圈2只有2欧

变压器高压线圈300欧

对比好的电蚊拍,变压器阻值正常。

工作时三极管发热严重,看不到型号,需要拆下

拆下三极管

型号 KEHE D9CU

找到的脚位图,不知道对不对

31脚0.6V,正常

32脚0.6V,正常

捡漏是不可能了,电路我也看不懂,谁会啊?

网友:
挺高级的电蚊拍

网友:
资料写的详细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大概率高压电容挂了吧

网友:
一般问题在电路图那个T的右边

网友:
是我先把猪肝电容给换了再说

网友:
有可能是C4的问题

网友:
线路图和板子不是一个东西?

网友:
这是高配版的电蚊拍啊,只是芯片就用了仨!
检查一下倍压整流的几只二极管、电容是否正常。
升压变压器次级匝间短路也有可能。

网友:
还好高压没起来,否则万用表有可能就挂了。

测测开关触点是否有氧化。

网友:
这玩意肚子里的货咋那么多,不科学啊???

-----------------------------

网友:
升压慢,升不到位,倍压整流电路电容漏电。
振荡管发热严重,也是上述原因。

网友:
先确定故障范围在高压端还是低压端,将升压变压器高压输出脚断开一端,万用表放到交流1000伏档测高压绕组输出电压,按电蚊拍按钮,500伏左右说明低压电路工作正常,问题在高压侧,否则反之。

网友:
断开变压器次级摸振荡管热不

网友:
这个做工比我的好很多

网友:
高压不要用数字表直接测,可以用以前的测电笔靠近,亮说明有高压,或用指针表2500伏档测。

网友:
你把接触开关短路一下试试。

网友:
真是胆大,用这万用表测高压网,又直接就电流档短路测18650!!!!看来这表质量不错,在楼主手里还活着好好的。

网友:
用的18650就不错的,好多的都是铅酸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