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vell] 求助大家! MAS0902量产软件,SORT可以跑PASS,MPT一跑就显示下面这个图

楼主(2024-05-23):
求助大家! MAS0902量产软件,SORT可以跑PASS, MPT一跑就显示下面这个图,是什么原因?  谢谢!

网友:
校验文件不过....

网友:
是参数文件有问题,还是检查一下参数

网友:
联芸的工具就是老出这种问题,网上公开的都是版本比较老的,或者公开的的时候被人做过手脚的,导致参数不全,固件不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