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打板之前注意看排针孔的大小

楼主(2024-05-23):
常用2.54mm间距排针有两种,一种针的规格是0.64mm*0.64mm(方形针),另一种是0.64mm*0.4mm或者0.6*0.4mm的(扁针),我在打Arduino扩展板的时候抄了一些别人画的的底板,没仔细看排针孔的大小,收到板子后,由于扁针的快递还没收到,就用方形针代替,结果发现方形针根本无法插入孔中,仔细一看发现孔都是30mil的,0.762mm,方形针对角线有0.90mm,无法插入,0.6mm*0.4mm扁针对角线长度0.721mm,小于0.762mm应该可以插入,但是还没试。目前立创开源项目里面的Arduino板的排针孔大多数采用大孔(40mil以上)但也有一些采用小孔(30mil左右),打板之前要仔细看看用的什么大小的孔,否则排针就会无法插入焊接了

网友:
确实,开源广场分享的项目大多用了立创商城里供货的封装,有进口,有国产,封装会有些许差别,有个方法方便查看,就是用激光打印机1:1比例打印出来,比较容易发现问题。

网友:
这还好 有些三端的也有区别。。。

网友A:
这个是必须的,不然只能自己再加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必须的,不然只能自己再加工。

金属化孔自己加工不来吧?

网友:
确实,有的孔太小

网友:
楼主啥排针,这么粗,我都用0.8mm的孔,排针插上去很顺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