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拆解机油滤清器,无意D了二个烟灰缸

楼主(2024-05-23):
拆解机油滤清器是我多年的愿望,好不容易赞下二个,因为拆二个才能有对比,开始拆解.........此处省略二百五十个字,全手都是油......
拆到最后,哈哈!无意D了二个烟灰缸

楼主:
本来想多拍些细节,无奈手上太多油,将就看吧
这个做烟灰缸绝对可以

网友A:
其实只把沿磨掉就可以分开了,而且有个卷边还不容易变形,以前易拉罐我就是这么搞的,比全切了要好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只把沿磨掉就可以分开了,而且有个卷边还不容易变形,以前易拉罐我就是这么搞的,比全切了要好得多...
...

角磨机和切割机的区别

网友B:
中间这个弹簧有啥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只把沿磨掉就可以分开了,而且有个卷边还不容易变形,以前易拉罐我就是这么搞的,比全切了要好得多...
...

不知道里边长啥样,切是最快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间这个弹簧有啥作用

顶住芯子和蜜蜂圈与外壳紧密结合,确保油过滤纸再流出

网友:
与PP棉过滤结构基本一样

网友C:
中间弹簧和堵块是用于滤纸严重堵塞情况下  压力过高  机油压力克服弹簧力直通用的  避免爆机油滤  简单画了个示意图
红色虚线表示滤纸  黑色虚线表示中间带孔的骨架

除了爱生锈  还是很厚实的  要那种工程机械的机油滤更大更长    切割后拿来装铁件工具蛮好  比如起子和单根的内六角螺杆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间弹簧和堵块是用于滤纸严重堵塞情况下  压力过高  机油压力克服弹簧力直通用的  避免爆机油滤  简单画了 ...

画得挺好的,很容易看懂

网友:
学习了,燃油车已经很完美了,经过了时间的考验。

网友:
引用 楼主:
顶住芯子和蜜蜂圈与外壳紧密结合,确保油过滤纸再流出

弹簧那里应该是紧急泄放装置,极端情况下(比如滤芯堵死)保证机油能通过机滤,防止发动机缺润滑出现严重故障

网友:
看来一个油滤的学问还是挺多的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顶住芯子和蜜蜂圈与外壳紧密结合,确保油过滤纸再流出

看10楼明白了

网友:
聪明!废物再利用

网友:
里边挺复杂的,这下了解了。

网友:
有心了,这个不太好拆

网友:
做烟灰缸底是不是有点不稳

网友:
真是第一次看到这玩意儿的内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