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拆解大家玩烂的众仪ZT-225顺便吐槽

楼主(2024-05-23):
心思自己还没有个屏幕底部进度条的表,性价比原因挑选,最终没忍住买了一个众仪的ZT-225,回来就拆开清除焊点松香和遗漏的焊渣,225众仪拨盘原装摸了硅脂,酒精擦掉,重新摸了自己的硅脂,自己有硅脂的话,感觉擦掉是对的,因为我用棉棒擦后颜色有点深有杂物,不得不说这表校准的真准基本不用动,电池测量反转一个字,电阻档稳定很慢,需要搞下前端滤波电容,尾数跳动2-3个字,跳的真不爽,有啥办法能让他不跳,UT39E+就比他好多了基本不跳。
可视角度真的不错基本上下左右都能看清,就是太暗了,开背光灯最舒服,可惜想一直开背光,需要把手电筒拆掉,这脑残的设计,对比了下其他的液晶屏,这个屏是反光膜不对劲,太暗了,如果是磨砂银的效果应该非常好。
想用CH341备份一下数据,发现不能读取,而且在没上电池的情况下,用CHA341的夹子夹住24C后开始自检了

档位在电阻档,短接R29进入自检,第一步完成后第二步自检出错。
问下有ZT-225你们是怎么备份数据的,拆下来备份么,还有你们的225自检也出错吗

网友A:
不错,不是牛屎

楼主多少米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是牛屎

楼主多少米到手

拼夕夕用券花了127

网友B:
引用 楼主:
拼夕夕用券花了127

众仪这个玩具厂,四位半的10M电阻用2个5M的,真是飘到没边了,ZT225要改一下1,校准改开关方式,焊接短接太麻烦了,2.手电筒和背光是一个开关,手电筒的LED改一下开关,或者直接断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众仪这个玩具厂,四位半的10M电阻用2个5M的,真是飘到没边了,ZT225要改一下1,校准改开关方式,焊接短接 ...

刚刚换了前端滤波电容10纳法,速度上来了,但就是跳有啥好办法,电阻电压尾数都跳,你这方法不错,等有开关了改改

网友C:
我就是用夹子在线夹住读取备份的,不过夹子接触确实容易不良,要多试几次。我有两个夹子都试过成功过很多次,起码20次是有的,不用焊下来。但我没有短路过那个校准跳线,不确定短路了会不会影响ch341读取。

改电容主要是电阻收敛增快,改不了这表跳的毛病的。个人觉得分辨率和线性都很不错,但上下跳2-3个字是常态。除了外形和体积挺好的。另外众仪的10M电阻温漂我记得很多人测过不太明显吧,肯定比ut61e好很多

这表我从来没有校准过。只是改过晶振和积分电容。改晶振后AC+DC要重新校准零点,否则会有5,6个字底数。

另外你买他的原因是模拟条吗?所有0660的表,模拟条都是假模拟条。。。但实事求是地说,模拟条就是听着很好,工具控很容易口水,但有了又觉得其实真没什么用的一个东西。你看日置强如dt4282都是没有模拟条的。

zt225比较有特色的是很好的出厂精度,电阻和电压档精度非常好,电压档0.001mV分辨率,虽然是不显示0.005mV以下的,电流档大电流档有0.0001A分辨率,400元以下的表没见过有。。。其实1000元以下我也数不出几个表有。。。除了众仪的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就是用夹子在线夹住读取备份的,不过夹子接触确实容易不良,要多试几次。我有两个夹子都试过成功过很多次 ...

等我在试试,我没短路和没短路都试过没读取成功,我改了一下前端滤波电容和参考电容为10纳法感觉也就快了点,感觉测电阻稳了点还是跳一个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就是用夹子在线夹住读取备份的,不过夹子接触确实容易不良,要多试几次。我有两个夹子都试过成功过很多次 ...

我感觉61e主要是电位器飘,反正我测量下来众仪的表主要是10m的电阻飘,zt225的mv档位10 mv显示10.000mv,但是和100mv校准冲突,互相影响,不过我已经更换10m电阻了,4个晶圆电阻还是稳了不少,才2块钱的事情,众仪的交流档是平均值,不是有效值,上天看群里面讨论过这个问题的,其实吧众仪不能算不好,但是超过百元确实就一般了,低压还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等我在试试,我没短路和没短路都试过没读取成功,我改了一下前端滤波电容和参考电容为10纳法感觉也就快了 ...

芯片上先涂点酒精洗一下。然后夹子小心点夹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芯片上先涂点酒精洗一下。然后夹子小心点夹上去

读取的时候你的档位拨在哪里,关机读取不认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芯片上先涂点酒精洗一下。然后夹子小心点夹上去

我都用洗板水擦了好几遍了

网友:
读取数据时万用表的档位不能在关机档。用夹子多试几次,总会有成功的,但读这个225的成功率确实是比读其他表低太多了,我已经用坏了2个夹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就是用夹子在线夹住读取备份的,不过夹子接触确实容易不良,要多试几次。我有两个夹子都试过成功过很多次 ...

终于读出来,短接VSS和RST就行了,夹子一次搞定,不知道你的为啥能直接读出来,难道版本不一样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众仪这个玩具厂,四位半的10M电阻用2个5M的,真是飘到没边了,ZT225要改一下1,校准改开关方式,焊接短接 ...

搞起,这样太方便了,扒拉一番手里正好有上次换鸿昌的开关大小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61e主要是电位器飘,反正我测量下来众仪的表主要是10m的电阻飘,zt225的mv档位10 mv显示10.000mv, ...

61E是合理利用电位器飘来温补的,优利德后期的61Epro,已经有较大改善,因为芯片基准漂,外部100MV分压电路也漂,但如果两者方向相反,则互相抵消。这是无数坛友前期试验了N次得出的经验。但我想,如果基准用10PPM级别,电位器分压电阻也用5ppm的级别,电位器尽量用101型号,且参与的调节阻值尽可能小,是可以把温控做好的。伪排阻温漂应该不大(没有试验),我觉得,除了老铁说的10M有漂的现象外,那个1.111M的温漂也影响明显。

网友D:
引用 楼主:
搞起,这样太方便了,扒拉一番手里正好有上次换鸿昌的开关大小合适 ...

胶建议用704好点,这个热熔胶不耐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胶建议用704好点,这个热熔胶不耐操。

我有704,嫌弃他干的慢,就没搞

网友:
众仪的表就是性价比高,外观太一般。

网友(2024-07-01):
请问改造的教程有链接么。
刚到手。
另外好奇,能用到那么高精度的,是维修什么啊

网友(2024-09-18):
zt225测大电流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