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华为P30不开机卡HUAWEI LOGO或紧急备份模式不进系统-CPU虚焊引起的故障维修

楼主(2024-05-23):
论坛坛友寄修华为P30,手机开机卡HUAWEI LOGO很久重启、有时可进紧急备份模式,这类问题之前已修过两台同型号的了

拆机开干

拆下主板及CPU屏幕罩

除掉CPU上的散热硅脂

主板上手术台,需要用到撬刀

JZR7700A旋风枪400度撬下运存,绝大部分手机大芯片底部都有胶的

再撬下CPU,旁边的UFS存储芯片用钢片挡了下,避免UFS爆锡,不挡也是可以的,得特别注意下温度及时间!

拆下的两个大芯片合个影

主板CPU焊盘除胶干净,并拖平焊盘备用

先处理运存,它只有一面有焊脚,除胶后拖平焊盘,清洗干净后再植锡,我用的是日本千住锡膏

洗板水清洗干净运存

再处理CPU,它两面都有焊脚,先把焊运存面的胶除掉拖平,再同样方法处理焊主板面

清洗干净后植上千住锡膏,并清洗干净CPU

打上阿尔法助焊油,依次焊回CPU及运存

清洗干净,你们就说看了这些干干净净的图,觉得舒服不?会不会象某些维修店工作台脏兮兮修过的主板也跟着脏兮兮的?

焊接完成后先装屏测试下,开机,可进入系统啦

CPU屏蔽罩打上6W的散热凝胶,不可太多,适量即可,不然会溢到CPU周边去

屏幕中框与CPU贴装处同样打上适量的6W散热凝胶

主板装回机壳中,装好主板护板

装好后盖后开机进入系统,测试各项功能正常

完美修复坛友的华为P30

END
坛友给我送鸡腿来了,哈哈哈!!

网友A:
我的手机,感谢sean的精心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手机,感谢sean的精心维修

感谢信任,不负众望!

网友B:
内存还剩余这么多,这是恢复了出厂设置?

网友C:
看导热都干涸了,难道现在手机使用一段时间就必须更换导热材料,不然就给你翘脚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导热都干涸了,难道现在手机使用一段时间就必须更换导热材料,不然就给你翘脚脚。。。 ...

原机导热材料没有干的,手摸起来还是软软的有点湿润,所以就没有清除掉原来的

网友D:
请问运存面的胶是怎样清除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存还剩余这么多,这是恢复了出厂设置?

问机主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运存面的胶是怎样清除的,谢谢!

刮胶刀

————

网友:
原来打的散热硅胶感觉不均匀啦,也许是强迫症原因。

网友:
同样情况的p20问了网上的说修一下要150元,就放弃了,机器本身都值不了几个钱,自己留着练手了

网友E:
遥遥领先这么牛逼也虚焊啊宣传里吹的好像外星科技,结果就一糟货~

网友:
能动封胶BGA的都是高手

网友:
小米机子更容易出现CPU虚焊的问题,红米CPU大多都不打胶。

网友:
不打胶还不是方便你更换,发烧友

网友:
引用 网友E:
遥遥领先这么牛逼也虚焊啊宣传里吹的好像外星科技,结果就一糟货~

谢谢分享,内心感受

楼主:
引用 网友E:
遥遥领先这么牛逼也虚焊啊宣传里吹的好像外星科技,结果就一糟货~

遥遥领先CPU虚的感觉最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手机,感谢sean的精心维修

谢谢分享
相同配置,未升级鸿蒙(没有定屏故障),屏幕角小裂,存储空间小了些,最近换机出掉了
很好的机器,轻便、高效,照相放到现在也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