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电(有线电视)光纤为4根线 ,而 电信光纤 为2根线,上网搜到的知识

楼主(2024-05-23):
我看到  广电(有线电视)光纤为4根线 ,而 电信,联通,移动 光纤为2根线,不知道为什么,

上网搜,看到的介绍

广电为2芯光纤(双芯光纤),广电(有线电视)的  宽带与电视 是 2个 通道

广电户外的分配箱内:  有两种 不同颜色 法兰 的 分光器,
一般

蓝色光纤头  为  宽带信号

绿色光纤头  为  电视信号

B站视频 搜 “午夜寻影”,  他是  广电光纤宽带的维护、安装师傅,他发了许多  广电光纤宽带 的视频,可以看一下,学习一下!

网友:
去年做了几月社区网线改造,广电从机房出来就是2芯,一芯网络一芯电视,最新的机顶盒需要接2条光纤,也可以借其他运营商的网络,一芯电视,一芯其他运营商网络

网友:
我这边仍然还在使用同轴的。

网友:
还是D信质量

网友:
光纤还有这么大学问

网友A:
双芯应该是怕破解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双芯应该是怕破解吧。

不是怕破解,是两个系统,目前没法融合

网友:
我的理解是,广电的宽带是没有独立的出口,是租用的联通的出口带宽。应该是没有所电视、宽带融合在一起,只能走两个独立的线路,目前单纤是可以做到三网合一的。

网友:
看地区吧,我这里广电就是和其他三家运营商一样的,单芯光纤入户。。。机顶盒是IPTV机顶盒,机顶盒和上网走的是同一个VLAN,支持单播和组播,在光猫局域网下就能走组播

网友:
目前单纤是可以做到三网合一的。

网友:
上次楼下阿婆电视看不了了,广电光猫和机顶盒,只有一根光纤插口(之前坏过几次)她儿子出差,我个人折腾半天,光猫机顶盒个个亮绿灯,不知什么问题最后回家拿手机进光猫一看,IPTV是有获得地址的,但是上网是691账号错误,就怀疑机顶盒是走的上网网络流量,怀疑是没交钱。后来过几天我看见电视在正常播放时就进光猫看了依然是上网账号错误,我就去问阿婆,原来真是没钱了他儿子交钱就可以看了。(我懒得去重新截图了)

网友:
还真没注意,只看到一根光纤入户然后分成电视和网络。

网友:
我也是看到只有一根光纤的,应该是每个地方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