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自己组装16.8伏三元锂电池

楼主(2024-05-23):
某鱼1000多点卖了8块比亚迪三元锂电池.内阻0.4左右60安时3.7伏。某宝淘了两块均衡板,电池盒子,电压表之类的一些组装需要的小配件!组装了两块16.8伏60安时的电池!

网友A:
保护板是不是太小了

网友:
楼主这个电压是用在哪里的、一般3串12.6v用的多,4串是代替铅酸的么?

网友B:
代替常规铅酸电压高了,电动工具也不需要这么大容量,没有便携性。楼主应用场合比较特殊啊

网友C:
很好奇lz这个16.8v的大容量锂电池的应用场景啊~

网友D:
某些电动手电钻16.8V,还有24V,25v 的都见过

网友:
可以直接网购组装,比较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某些电动手电钻16.8V,还有24V,25v 的都见过

拖这么大个电源,还不如用有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护板是不是太小了

120安保护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好奇lz这个16.8v的大容量锂电池的应用场景啊~

电动工具24伏以下伏可以用。照明设备有很多宽电压!也可以用作汽车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代替常规铅酸电压高了,电动工具也不需要这么大容量,没有便携性。楼主应用场合比较特殊啊 ...

代替铅酸电瓶完全可以!比如汽车电瓶,只是均衡板120安时的,当时没考虑用来启动汽车,就没买汽车启动均衡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护板是不是太小了

120安时均衡板

网友:
我搞了个12v的,现在还想搞个24v或者48v的

网友E:
电池连接线使用螺丝连接,感觉接触面有点小。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池连接线使用螺丝连接,感觉接触面有点小。

均衡板螺丝洞是双面镀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