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电驴充电发热发臭 和充电器有关系吗?

楼主(2024-05-23):
今天刚开车库门,闻到一股胶味。 充电时间可能7个小时左右。

一摸小电驴,充电口附近发热,控制器上面发热。   充电器风扇不转。 2个红灯。

不知道是线路有问题,还是充电过久???    或者是充电器不转灯导致过冲???    要拆开车座看看线路吗?

网友:
电线的塑料质量不好发热时发臭很正常...

==============

网友A:
结合描述。两个热源。充电器风扇坏了,抽塑料味来源。其次,电池可能老化了,稍微有点热量,闷在里面,摸着车壳就是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结合描述。两个热源。充电器风扇坏了,抽塑料味来源。其次,电池可能老化了,稍微有点热量,闷在里面,摸着 ...

控制器那里也很热。 怕起火呢

网友:
有可能电池已经鼓成气球了

网友B:
拆开看看电池鼓了没  不转灯一般电池不行了  充电器风扇不转会把充电器过热烧了

网友:
过冲了,电解液味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开看看电池鼓了没  不转灯一般电池不行了  充电器风扇不转会把充电器过热烧了 ...

风扇是要充电时才会转吗?     主要那个发热问题,我怕会起火。

网友:
充电器风扇不转不正常吧

网友C:
看看电池是不是已经鼓了,看看充电器的风扇是不是已经卡死了导致充电器高温?

网友D:
估计是电瓶被充鼓包了发出的味道

网友:
充电器风扇不转肯定要换一个,不然小心过热起火

网友B:
引用 楼主:
风扇是要充电时才会转吗?     主要那个发热问题,我怕会起火。

对  有个检测的充电才会转

网友:
充电器风扇应该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电池是不是已经鼓了,看看充电器的风扇是不是已经卡死了导致充电器高温? ...

冲了一天,电池鼓了。应该是电池发出的热量,不知道怎么传到控制器上面去了。

风扇试了一下能转的,充电器也能转灯。 但当时,充电器不转灯,风扇也不转。我猜测是充电过久后,导致电压下降,充电器又继续充电,然后发热厉害导致风扇罢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是电瓶被充鼓包了发出的味道

是的,热量应该也是电池发出的。不知道怎的烘到控制器上面的塑料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  有个检测的充电才会转

当时不转灯,风扇不转。   后来测试又正常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冲了一天,电池鼓了。应该是电池发出的热量,不知道怎么传到控制器上面去了。

风扇试了一下能转的,充电 ...

之前用的两灯的充电器也把我电瓶充鼓了,现在用的是五灯还是六灯的啊,充满电之后就断电了,就不会像您讲到的那种只要不拔下来就有可能再次充电的情况发生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之前用的两灯的充电器也把我电瓶充鼓了,现在用的是五灯还是六灯的啊,充满电之后就断电了,就不会像您讲 ...

哈哈,俺也是用的6灯,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哈哈,俺也是用的6灯,

6灯是吧,头次用的时候充一晚上回来再看的时候以为充电器坏了,怎么插着电都不亮灯不过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