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拆拆拆 大众空调面板。这是大众二十年前的空调面板

楼主(2024-05-23):
拆拆拆 大众空调面板。这是大众二十年前的空调面板

网友:
做工看着不错,20年前的元件比现在的好点还是?

网友A:
真没想到这里面那么复杂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真没想到这里面那么复杂呢

我一直也没法理解,就是一个简单的空调设置,为什么会搞这么复杂。包括驾驶侧车窗升降总成,也是电路板看起来很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一直也没法理解,就是一个简单的空调设置,为什么会搞这么复杂。包括驾驶侧车窗升降总成,也是电路板看 ...

大概是稳定  成千上万零件组合恶劣环境故障率  07-10年出现成熟稳定方案 ,10-13年设计车采用成熟方案 ,14-17年量产车。所以车上的零件正常大概落后10年或更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一直也没法理解,就是一个简单的空调设置,为什么会搞这么复杂。包括驾驶侧车窗升降总成,也是电路板看 ...

大众都是走总线的。啥故障都能从电脑里读出来。玻璃的一键升降都是靠程序完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一直也没法理解,就是一个简单的空调设置,为什么会搞这么复杂。包括驾驶侧车窗升降总成,也是电路板看 ...

空调面板不但要控制风机开启,转速,还得控制风门控制风向,还有一点面板是can总线控制的,会与车载电脑通讯,温度,风向光照等等信息,方便在车内仪表或车机上显示,另外还有lin总线读取车内外温度湿度空气质量等信息防止车内空气质量变差或外界与车内湿度相差太大引起玻璃起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一直也没法理解,就是一个简单的空调设置,为什么会搞这么复杂。包括驾驶侧车窗升降总成,也是电路板看 ...

我想着里面就几个开关就好了嘛,但现在的好多车辆都有什么车联网功能的,好多功能都是又要电脑能够操作又要人工能够操作的。所以里面就复杂了吧
我感觉我的车按下喇叭按钮都不会马上响,都要有个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