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牧田DC18WB充电器维修

楼主(2024-05-23):
最近在咸鱼看到一个牧田DC18WB充电器,成色非常的新,卖家说有故障,电池插上不充电,灯也不亮。想着自己手上有台牧田D488的手钻,也有一个1815G电池,自己也懂一点维修,就尝试买回来自己维修,而且才25元,就当学习和研究牧田的充电器原理。在数码之家这里,也找不到这款充电器的维修案例,想着能不能给网友们一个维修的案例。

充电器成色如下如

主要是这个价位也不贵,我在咸鱼上看了一下,成色一般,功能正常的都要80左右,不过虽然这个有故障的,但25元,真心不亏,哪怕当料板也值,牧田的充电器内部元器件是非常多的,详细可以看下图,一个正面,一个反面。

拆开后看到内部很干净,完全一点烧焦的痕迹,于是就用万能表检查了一遍,把主要的元器件都检查,发现大部分都正常的,详细元器件看下图

顿时就觉得非常奇怪,没道理呀,插上电池还是不充电,灯也不亮。然后不死心,又把元器件拆下来看,测量还是正常。心想着有点翻车了,于是就暂时不弄了,检查完已经大半夜了。

过了两天,突然想起,会不会是变压器的问题,通常变压器都很少坏,而且坏的都会很明显有烧焦。于是就把变压器拆出来看看,结果真给我猜对了,变压器输出端有一跟脚虚焊了,怪不得当时检查次级电容时候,电压时有时无,还以为是接触不好导致。

于是把虚焊的变压器输出端重新焊接好,装上电路板,插上电池,灯终于亮起来。

电流输入也正常,显示有30多W,0.2A

开始以为是要翻车了,没想到原来是变压器的问题,大概是重摔过,导致变压器的一跟引脚虚焊了。花了25元和一点维修时间,我觉得还是值的。希望这案例能给到同样有问题的朋友,虽然DC18WA或者DC18WB都很少人用了,原理上这两款内部电路都是一样的。

网友A:
恭喜捡漏成功。变压器虚焊还好点,变压器内部短路就难了。

网友:
工具充电器没怎么修过   倒是东成的电池很多脱焊和点焊位置漏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捡漏成功。变压器虚焊还好点,变压器内部短路就难了。

内部短路的话,一般都是二极管或者电容电阻击穿了,这个也很好处理,只是麻烦一点,一个一个元件检查就是了

网友:
这电路板设计真是完备呀,不错!

网友:
测了没有明显短路地方,就可以在线用测电压检修,配合断电测关键点对地阻值,不用拆变压器就会发现变压器断线虚焊等问题。

网友:
检修工具不错,维修方便

网友:
如果按照40元工时费,我觉得你是亏了

网友:
这不就是妥妥的捡漏

网友:
不错不错,还是有手艺的好,有手艺就能搞到物美价廉的设备

网友:
撞大运了,恭喜捡漏成功

网友:
好运气啊,恭喜

网友:
恭喜捡漏成功
好运气啊,

网友:
成就感拉满

网友:
俺修一个电动车充电器也是变压器引线虚焊,准备换变压器测试,拆下来才发现问题

网友:
我还有几个,有两个还是快充

网友:
捡漏必须是自己有两下半才成立。

网友:
应该是运输中颠坏的吧

网友:
竟然是变压器坏了 真是尴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