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ltek] 问一下大家,nvme的盘工作时一般温度多少?

楼主(2024-05-24):
比较疑惑,问一下大家,nvme的盘工作时一般温度多少?

我去年买了个渣渣1T的盘,geil的p3a,QLC的,花了250,装在盒子里当移动硬盘,今天拆开看看,发现贴纸都烫变形了,听说本来nvme的盘温度高,加上盒子是透明塑料的,完全是焖烧态,刚才把散热片和硅胶贴到盘上了,盒子盖子敞开,量了下工作时温度高达48度,太烫了吧,都烫手,室温才27度
那么,nvme的盘工作时一般温度多少才算正常?

网友:
我电脑上装的 铨兴 2TB 固态,3D TLC 的,PCIe3.0 ,用CrystalDiskInfo 9.2.3检测,温度38度。

网友:
速度高的必须要散热片

网友:
最热天待机顶多40度多点吧算正常,笔记本待机接近50度正常,打游戏还得升个5到10度

网友:
日常一般40多度

网友:
我的三星PM981a打刀塔的时候是55°C

网友:
烫手很正常,我软路由上有个emmc芯片的e2m2也有48度

网友:
30-40度为佳!!!

网友:
全速读写时候,如果没散热夏天可以到50-60度吧,特别你放盒子里面空间更小。

网友:
主控7 80度会降频保护,但电源芯片就不好说了

网友:
nv盘的故障率比sata盘高十倍,,高温高压高频率高速度下颗粒和电子小元件动不动就暴毙。

网友(2024-07-05):
科技在矛盾中进步,人性无时不巅峰

网友:
48度不算高,但是贴纸烫变形了应该不止48度了。nvme的盘最好不要用塑料硬盘盒,还是全金属压盖的那种比较好。

网友(2024-08-31):
63xt满载裸奔80度都有

楼主:
现在绑上散热片,开着盖子用,qlc反正不是什么好东西,就这样用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