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富贵、安捷伦的表校准确实一绝啊

楼主(2024-05-24):
这表有问题,就是电阻档开路有底数,几十M-上百M,然后电压档跳,mV档非常精准,折腾中,有没有大佬说说可能是什么问题?

试了试校准,发现这个校准流程无敌啊。要求的源是3开头的,但是你可以改,比如我只有100K电阻,是99.98K,那就能直接输入99.98K去校准500K量程,3V,直接调了个差不多的数字,用另外一个表量一下,显示2.9922就输入2.9922

还有一些功能确实很方便,比如长按BAT显示剩余电量,大电流孔右插错提示,对了,我发昏误测过它自己的供电电池电压,居然也是提示错误,没有坏。屏幕极其清晰,比见过的任何表的液晶屏幕都要好(照片里是塑料面板拆出来打磨没装上去,封了一面透明胶),可能是STN屏幕的,任何角度都是超高对比度清晰的。测量速度很快,电流电压跳变时很明显,但量程切换不快。

缺点就是电路非常复杂,白瞎了这个双显屏幕,双显没有记忆功能的,哪怕显示温度都每次要切换。然后就是安捷伦的垃圾外壳,国产10元一个的表塑料都好很多

网友A:
这家做的表就是外壳太垃圾,其它都还可以。比如U1272A的功能我很满意,校准也可以分档位校准。但是我只拆了一次,卡扣、螺丝柱大多都断了。

网友:
不愧是塑料袋,这外壳你是在不行找人打印一个,就是不知道打印的多少钱

网友B:
这个应该是很老的版本了吧,新的貌似都是橙色壳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家做的表就是外壳太垃圾,其它都还可以。比如U1272A的功能我很满意,校准也可以分档位校准。但是我只拆了 ...

我也喜欢1272等等,就是实在是外壳太脆了,轴也容易断,可调节的东西也多,校准也方便,真是好表,奈何塑料袋里装宝贝,二手市场的安捷伦价格低了认可度也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很老的版本了吧,新的貌似都是橙色壳子

蓝色的是A,黄色的是B,功能没有区别啊,基本没做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喜欢1272等等,就是实在是外壳太脆了,轴也容易断,可调节的东西也多,校准也方便,真是好表,奈何塑 ...

其实挺多独特功能的,二手不贵可以收一台,我这两台便宜,但是都有一样的问题,电压档有点跳(mV档正常),电阻档开路不正常,诡异。

我目前发现比较强的性能:
1. 相对值是全量程的。这个很强,只有很少量的表有。大部分表相对值功能自动进入手动挡
2. 类似fluke的autohold功能,一个新的数字稳定了会自动hold,并且蜂鸣。稳定时间可调
3. 极佳可读性LCD,真的没得说
4. 用料可以,用的优质陶瓷薄膜分压电阻,很粗的大功率取样电阻
5. 除了电容外测量速度很快,电阻是一秒14次,其它基本是1秒7次,用个没电的电池串个0660电流档测一下,电流会下降很快,明显观察到0660慢一拍的。但换挡时不快,比如电阻开路到短路要差不多2s,作为参考,没有超频的0660约要2.7s,超频8M后的0660一般是1.4s左右,其实超频后的0660挺快的,准一流,比不过136那类快表
6. 大小值外有平均值,也是比较少有的。容易受外界影响的测量可以开平均值匀掉部分误差

缺点:
1. 壳。说实话到手前我看过你们说很多,以为是老化那种脆,一台表,只要是塑料件,外壳,能不液晶屏框,转盘,全都是裂缝,这表新表好像600美刀,不知道自己出钱正价买的人是什么感受
2. 分立元件巨多,电路复杂双层板,我现在手头这两台,我是完全没法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蓝色的是A,黄色的是B,功能没有区别啊,基本没做升级

原来是这样啊,受教了

网友:
看外壳就是个干活用的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其实挺多独特功能的,二手不贵可以收一台,我这两台便宜,但是都有一样的问题,电压档有点跳(mV档正常) ...

安捷伦还有个优点是,哪怕最低端的表,也是芯片控制转换档位的,这一点是真不错,就电路设计思路我不认为安捷伦比福禄克差,至少精度方面能分量程校准真是比福禄克强太多了,福禄克没法单独校准量程档位那个全系列拉胯的精度,用料方面福禄克也就是87v,282,287才是福禄克正统,117和改款后的179的10m电阻不用排阻改漂还是漂,福禄克用0.1精度的koa电阻其实也就是普通电阻,就是蓝色的外表好看,但是我是一直不明白为何安捷伦死都不改外壳材料,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安捷伦还有个优点是,哪怕最低端的表,也是芯片控制转换档位的,这一点是真不错,就电路设计思路我不认为 ...

我看安捷伦前身的富贵用料还是正常的,没有摸过,但是看某鱼很多那些旧表保存情况都不错。也是塑料壳+软外套形式的,就被收购后才搞烂胶外壳,如果我是正价买的,肯定天天三字经问候安捷伦开发外壳的人的

网友D:
楼主的图片,表受苦了

用的太脏了

哎,以后这样的图片最好不要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图片,表受苦了

用的太脏了

安捷伦的表有点脏是正常的,安捷伦的外壳用了2-3年用抹布稍微使个劲可能就裂开了,你多了解一下就知道了,外号塑料袋的名号是你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家做的表就是外壳太垃圾,其它都还可以。比如U1272A的功能我很满意,校准也可以分档位校准。但是我只拆了 ...

外壳用的都是参有废品的胶制作而成。

网友:
安捷伦的表是没说的,外壳也是厂家向塑料厂定做的,安捷伦发现问题会与塑料厂交涉的,现在这个问题可能已经解决了。

网友:
精度很高呢
壳子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家做的表就是外壳太垃圾,其它都还可以。比如U1272A的功能我很满意,校准也可以分档位校准。但是我只拆了 ...

福禄克也是如此,壳体采用再生塑料,手头的FLUKE 317钳表其塑料螺丝柱也几乎全断裂了。

网友:
精度高就好,在就是快,外袁看使用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其实挺多独特功能的,二手不贵可以收一台,我这两台便宜,但是都有一样的问题,电压档有点跳(mV档正常) ...

DVC、欧姆档出现异常,是AG12xx系列手持表的通病,此问题在ESCORT98/99上也存在。

相对而言,123x、124x此类问题不算突出,对比ESCORT9x系列表PCB元件,会发现问题所在就是比较放大器周边,主要是供电不稳造成的。问题根源找到了,也比较好修。

楼主:
引用 网友E:
DVC、欧姆档出现异常,是AG12xx系列手持表的通病,此问题在ESCORT98/99上也存在。

相对而言,123x、124 ...

前辈能不能具体指点一下?是不是电容的问题?其实我原来想找人修的,找了几个都专修福禄克的,只能自己尝试折腾,但真不好弄,双层板,主要测量前端都夹在中间,连测都不好测。

或者介绍个比较熟悉维修ag12xx表的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