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个PDD最便宜的65W氮化镓充电头

楼主(2024-05-24):
12.9块钱买的一个氮化镓充电头。拆开一看纯手工打磨过的电路板,散热不行得自己改造。打满导热胶,两边贴上厚铜箔。

网友:
黄色是变压器,哪个是氮化镓?

网友:
DK065G,还真是氮化镓,次级那个应该是2脚的同步整流复合二极管。

网友:
12.9,真氮化镓,赚了,赚了

网友:
测了没有输出缩水多少?

话说这价可真香啊...

网友A:
图二那个边不是开玩笑??这种板子是手工作坊手搓的?

网友B:
楼主上链接啊,这样'偷工减料"的氮化镓我也想要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二那个边不是开玩笑??这种板子是手工作坊手搓的?

纯手工打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上链接啊,这样'偷工减料"的氮化镓我也想要一个

PDD的砸蛋优惠10块钱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二那个边不是开玩笑??这种板子是手工作坊手搓的?

撸主表示:不要在意细节...

----------------------------

网友C:
绝对虚标了,真65W还不得热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绝对虚标了,真65W还不得热爆了

B站里有测试视频 没有虚标,就是散热不行

网友:
手工打磨?怎么还露铜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B站里有测试视频 没有虚标,就是散热不行

真的有65W啊,超值了。可以填充满散热硅胶,这样散热好些

网友:
这狗啃一样的电路板边,你不说我还以为是自己拆坏的呢,不过价钱确实非常可以了

网友D:
再好的导热胶也比不上流动的空气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再好的导热胶也比不上流动的空气吧?

可以的了,充充手机完全没有问题。笔记本少充就可以了

网友:
目测马上要涨价

网友:
看了 一下,好像要19.9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再好的导热胶也比不上流动的空气吧?

问题是……充电器内部,哪来流动空气呢。改风冷?那……也不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