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给万利达月光宝盒M+9019音箱换锂电池,电池都买回来啦!发现机器放坏掉了!

楼主(2024-05-24):
这个音箱,原来是正常使用的,因为电池不行了,就放在哪里也就大半年的时间,现在想用,就必须要换电池,没想到电池买回来了,机器却放置坏了,机器现在的故障是有时间能开机但就几秒钟就自动关机,用电源和电池故障一致,检查了电源开关和电路板上的7805都是正常的,好好的东西怎么给放置坏了,大家给点建议该从哪些地方下手检查吗?

网友:
用可调电源测一下开机电流啊,看看是不是有短路啊,开机电流太大的话,拉低了电池电压

网友:
这个需要一定的技术,先用稳压电源供电,在测量每个芯片的电源电压是否正常。正常的时间的电压和不正常时候的电压都在那里,再有看看是不是有原件严重发热,这个用手摸一下大概就会知道

网友:
先给开关喷点神油,活动一下,
然后补焊一下芯片

网友:
这个是个技术活了,

网友:
哎,内部电路还很复杂呢。

网友:
电瓶和锂电组电压是怎么匹配的?我看电压都不对,接万用表看看电池组供压是否稳定

网友:
一般情况下是不会放坏的,有问题无非是开关接触不良,电容容量下降。

网友:
您这个不了解,但我那个有几个设备都是放长时间不通电造成电容损坏的

有电容容量减少失效的,也有电容短路的

网友:
先查电源电压,和个芯片供电

网友:
能修就修一下,不能修了就换新。

网友:
应该不是大问题

网友:
先试试换电解电容,再不行用可调电源测量,看下芯片供电好坏。

网友:
要换的电池组看着不 错,应该够用了

网友:
清洗一下开关看看

网友:
电池都买回来啦,怎么办?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