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一个typec手机tf读卡器

楼主(2024-05-24):
拆一个typec手机tf读卡器

网友:
一坨牛屎,这玩意真正正本是多少

网友A:
我以前买过,拷贝小文件还行,大文件出错。后来买USB3读卡器,加otg转接头好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买过,拷贝小文件还行,大文件出错。后来买USB3读卡器,加otg转接头好些。 ...

是供电不行吗

网友:
我的应该是芯片热保护,便宜的不值得修。

网友:
C口可直接插手机用着方 便

网友:
买过micro接口的,用的是硬封芯片。

网友:
牛屎封装的,如果板子薄一点,很容易内部邦定线断了,散热也不好,供电也薄弱,只能凑合应急用

网友:
用不了几天就坏,这种一般都是送的,后来自己做了一个typec转USB母头,效果很好

网友:
用一次是一次的产品,随时可以扔的,哈哈哈

网友:
挺小巧的,零件不多

网友:
那些支持插存储卡的旧手机也可以当读卡器用。

网友:
牛屎封装差点

网友:
牛屎不够圆也不亮,差评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这个看着就不靠谱

网友:
看着就不靠谱

网友:
物理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