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鱼8.9买的WA112N QCA9533+16M+128M方案ap拆机刷机

楼主(2024-05-24):
型号跟1688上的配置一样,就cpu有点区别,WA112N,到手是小博无线的固件,信号不错最高24db,可惜小博固件不支持ipv6,只能刷了,16M spi flash封装有点特殊,没法上夹子,无奈只能找资料ttl刷,自带uboot配置参数
u-boot> printenv
bootargs=console=ttyS0,115200 root=31:02 rootfstype=squashfs init=/sbin/init mtdparts=spi0.0:256k(u-boot),64k(u-boot-env),14528k(rootfs),1408k(kernel),64k(opt),64k(art),15936k(firmware)
bootcmd=bootm 0x9F050000 || bootm 0x9FE80000
bootdelay=1
baudrate=115200
ipaddr=192.168.1.1
serverip=192.168.1.10
autoload=no
hostname=u-boot_wa112n
loadaddr=0x80800000
ncport=6666
uboot_addr=0x9F000000
uboot_size=0x40000
uboot_upg=if ping $serverip; then tftpb $loadaddr $uboot_name && if itest.l $filesize <= $uboot_size; then erase $uboot_addr +$uboot_size && cp.b $loadaddr $uboot_addr $uboot_size && echo DONE! U-Boot upgraded!; else echo ERROR! File is too big!; fi; else echo ERROR! $serverip is not reachable!; fi
fw_addr=0x9F050000
本机设置成192.168.1.10,开启tftpd,把乐视这个breed-qca953x-letv-lba-047-ch改成firmware.bin,控制台输入tftpboot,就会自动从电脑下载到路由器内存。breed不到128K,就擦除128k地址erase 0x9f000000 +0x20000,然后把内存里的breed写入flash,cp.b 0x80800000 0x9f000000 0x20000,至此,breed就刷入完成,重启可以进入原RippleOS。breed-qca953x通用版没法使用,一加电就检测到按键停止启动,只有乐视这个可以用。
接下来就是进入breed备份编程器固件跟art,原机art可以正常24db功率发射,信号非常好,不过用breed刷入openwrt的时候遇到无法定位固件的问题,选的是sdk 16M的布局,按理说都是从0x50000写入的,可以正常启动的,无奈尝试输入boot flash 0x50000,竟然可以启动,后来按照小米添加启动参数的做法,先启用环境变量,选breed内部,保存后重启,在breed环境变量编辑里添加autoboot.command参数 命令是boot flash 0x50000,至此可以愉快刷固件,目前测的是ap143的固件,启动正常,lan/wan正常,网口指示灯正常,只有顶部蓝色的指示灯不亮,其他完美,无线信号非常棒。下边是拆机部分

实物非常大,跟洗脸盆一样

写着小博

小博无线的设置参数

单频2.4G。发射功率24db

三个螺丝,拆开后的样子

mini pci和sim卡焊位

5.8G空焊盘,估计有双频版

2.4G功放

128M DDR2

QCA9533

没见过这种造型封装的25lq128,上边是ttl接口

usb焊盘,左上角是5V电源

板子丝印

dc-dc

poe 48v供电部分

ttl接口,最上边黑色线是gnd

5V电源

附件是art breed ap143固件

网友:
羡慕楼主的动手能力 厉害了

网友:
8.9好便宜的,没看到天线多大,这个能中继么?

网友:
价格确实便宜,会刷机的有玩头,我小白看着蒙

网友:
这价格值哭了.

你都进 uboot 了为什么不试试 进系统后,用ttl 备份全固件?

楼主:
刷完breed后的完整16M备份,小博固件可以正常启动,只更换uboot,附件限制8M,单独发了,启动地址都是0x50000

楼主:
刷完breed后备份的编程器固件,可以正常启动小博无线,单附件限制8M分开发了

网友:
价格真香,USB缺元件用不了,不然补上接口可能还能用,这鸡鸡可以刷OP/DD/Gargoyle等等,纯拿来做AP也爽...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价格确实便宜啊。

网友:
单频的没什么用了,,宽带的速率越来越高,,这种没什么玩头了

网友:
那个没焊的是USB接口吧

网友:
价格是多少钱呢,性价比很高吧

网友:
百兆带功放还可以用用 要是面板ap就更好了

网友:
配置太老了,没啥意思

网友:
有点折腾了吧

网友:
这个信号确实不错,之前五十一个买了几个,那会也刷了breed,想刷padavan就是启动不到固件,弄坏了一个,前阵下雨室外进水一个,其他的不知丢那了,目前手头有瑞斯达康的msg230,信号也超好,就是没有终端可以改wifi名称和密码,尝试恢复出厂后用技巧改了wifi名称,但不知怎么改密码

网友:
这个价格确实便宜

网友:
动手能力强的人,全是宝。

网友:
缺失好多的元件,是否补齐了会增加功能

网友(2024-06-24):
这种设备只能给电视盒子或摄像头用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