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鼓包的华为平板电池如何处理?还能继续使用吗?

楼主(2024-05-24):
自用的一台华为平板,有一段时间没用了,因为戴着保护套,也没注意,昨天拿出来用时,发现屏幕的两侧有缝隙,明显是里面的电池鼓起给顶的,但是这电池还能使用2个小时,不想给换掉,想请教各位兄弟,在不换电池的情况下怎么处理还能继续使用?

网友:
用针把电池戳个小洞,放气后可继续使用,操作时要小心,不要起火爆炸就行

网友:
换吧,没几个钱。

网友A:
小电流充电放电循环几次可能就会缩回去了,充电电流小于500ma,可以用USB线插电脑上充电(最好是台式机前置USB2.0接口),放电可以开机播放音乐,熄屏,等自动关机再小电流充电.
要快一些的话就取出电池,直接300mA恒流放电,300mA充电循环几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电流充电放电循环几次可能就会缩回去了,充电电流小于500ma,可以用USB线插电脑上充电(最好是台式机前置USB ...

这个办法靠谱。
手机电池饿的鼓包,小电流充电后就会瘪回去,实在没效果也可以在没电时扎孔放气,再胶带粘贴密封,没电时也不要使极板短路起火~就是用非金属针扎孔最稳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