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请教如何关闭Akitio硬盘盒USB-C口的供电输出

楼主(2024-05-24):
之前买了Akitio的SK-3501 U3.1移动硬盘盒,C口自带5V3A的PD反向输出,这个C口的PD输出在连接电脑或者扩展坞C口的时候没什么问题,但是如果通过A-C的数据线,插在电脑USB3.1接口上,就有很大的概率导致电脑USB出现异常,怀疑是反向供电输出到电脑主板USB接口上导致电压或者信号异常了,请问这个有办法关闭么?
主板上自带一个开关,但是无论是拨到那边,都没有任何提示或者变动。

主板上有个TPS65986芯片,搜了一下貌似是个检测BC1.2检测是否供电的芯片,请问这个芯片可以刷新固件或者关闭供电输出功能么?

图在楼下:

楼主:
图片在这里:

网友A:
正经的PD是要插上两边,设备互发协议报文才会有输出,C转A不可能收发得了报文也就不可能有输出,用过U表C表都知道,纯PD头 不插手机是没5V输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经的PD是要插上两边,设备互发协议报文才会有输出,C转A不可能收发得了报文也就不可能有输出,用过U表C表 ...

十分感谢,那看来就不是这个供电的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