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数码之家论坛兔糖大神制作的可调电源虽然接线很无奈但是很好用

楼主(2024-05-24):
数码之家论坛积分商城兑换的,当时算下来这个多功能表头就价值20多,加上其他内部的板子,多圈电位器等等,刚好弥补我手上没有的精密小功率可调电源。当年我自己用变压器配的,只是多圈电位器性能不好,在调压过程中老是跳电压,所以也不喜欢使用。
@兔糖 大神制作的可调电源,电压可以从2V到30V左右,再高的话表头就测不出来电压,输入电压没试过,之前用TPC的,后来估计是测试的负载太大了,把TPC的升压搞坏了,之后就都是用12V的DC电源供电。

壳子是3D打印出来的壳子,手感一般,前后螺丝卸下后就可以把整体结构拿出来了。

背面的接口,从左到右分别是自锁按键,控制散热风扇的,感觉意义不大,用502胶水的时候粘死了,也懒得去弄。
然后是可调电源的供电开关,负责控制通断,也起到重启的效果,经常测试的时候过载了,输出电压就保护没了,关闭再打开开关一下就行了。
中间黄色的是某种大功率的电源接头,只是这个接头貌似焊的不好,而我手里也没有任何这种接头规格的电池。
右二则是传统的DC母头,TPC的升压接头损坏后就用12V电源DC头直接供电了。

TPC的升压模块,可惜有次测试电机的时候功率太大,损坏了,这次给小电池充电的时候一直保护,才发现故障了。

DC母口,搞不懂怎么焊成这样。。

左自锁开关,普通开关,和大功率的XT接头。

某次给手持微距辅助镜头的时候发现功率稍大点就保护了。

后来用DC电源直接供电才正常。

折腾过程中顺便把兔大神安置的散热片重新做一下固定,贴上导热双面胶。

固定好后再给其恢复,不过这布线接口太多,打算过一段时间找个合适的盒子重新固定布局下。

而且TPC的升压模块也不适合给稍大功率做测试用,所以也没去修复TPC的升压模块。

网友A:
300A汽车应急启动电源里面的线,都没有图中的粗。

网友:
整体外观还是过得去的,尽管打开后.....

网友B:
大神还是重新画板,集合到一块板上,然后加散热器风扇类的

网友C:
线有点乱,XT插头焊接得。。。。

网友:
这个出镜率挺高的,3D打印的外壳有点层纹很正常,也可以打磨抛光下

网友:
自己用还是线性可调稳压最好

也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C:
线有点乱,XT插头焊接得。。。。

功率不够强行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神还是重新画板,集合到一块板上,然后加散热器风扇类的

这个盒子明显太大,最近刷单了一个盒子,但是放的下面板和正负极头子,就放不下旋钮,现在在想要不要折腾下,

网友:
看来有机会也可以仿制一个

网友:
感觉方形的外壳会更好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300A汽车应急启动电源里面的线,都没有图中的粗。

多股软硅胶线,非常好

网友:
不看里面没关系,外观好看就行了。

网友:
可调电源看着小巧,用着方 便

网友:
是烙铁功率小了吧!

网友:
既然做,就应该带调流的~~,花这么多工夫,不带调流,感觉有点不值

网友:
焊点很难看,烙铁功率不够还是没有助焊剂

网友:
做为电源还是不要过分追求小。这线太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