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淘个戴尔服务器大功率12V电源玩

楼主(2024-05-24):
原来的775电机用的3A的电源,切东西的时候功率稍微一大就直接保护了,找12V电源的时候看到了这个服务器电源,看着挺便宜的,而且都是大品牌的,就买一个回来拼着玩了

顺便也买了一个电流电压带功率的表,看看效果都咋样

只是没想到这个分流器有这么大

店家给的接线定义

说是焊接不退,好的,那我就不焊了,随便找个旧电脑的主板,拆个PCI插槽下来

不会整体拆的话可以先把外边的塑料壳拆掉,再把针一根一根拆下来,再手动装回去就好了。
套上去也能用,把多出来的切掉,用烙铁烫平就可以了。
黑色接线柱是从坏的开关电源上面拆下来的,手头还有好几个呢

上边想接啥都可以,车充接头是平时测试车充,还有个车载吸尘器用的

下边是开吸尘器时候的电流和功率

775空载电流其实不太大,就是启动的时候和带负载的时候功率大点。

网友:
原来的775电机用的3A的电源,切东西的时候功率稍微一大就直接保护

网友A:
这个电源估计不便宜

网友B:
这电源不错,多少钱买的?

网友:
这个电源相当实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源估计不便宜

不用估计,论坛里有商家在卖,便宜的很,几十块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源估计不便宜

很多卖的,一般的二手服务器电源也就三十来块钱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源估计不便宜

电源35,不过不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电源不错,多少钱买的?

不贵,你图片搜一下就知道了,我买的35

网友:
电压电流表挺好

网友:
这电源可以啊,12V750W,电流可以达到60A以上,带个小电磨,那是刚刚的,价格在35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电源不错,多少钱买的?

很便宜的,二,三十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用估计,论坛里有商家在卖,便宜的很,几十块钱

早些好像二十来块就能买到!

网友:
分流器就是为了电流表使用的吗?没想到这样就可以测100A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早些好像二十来块就能买到!

现在450W还是550W的浪潮服务器电源30包邮,交易区应该还有的卖,上个星期我还买了。以前还有好评返5块

网友E:
要是能改电压为可调
那就超值了

楼主:
就是这个分流器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是能改电压为可调
那就超值了

不会 呀,先玩一段时间再拆吧,要不然还没用几天就就义了

网友:
能用上就行呀!!!

网友:
妥妥的DIY玩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