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关于FS9922-DMM4芯片电阻档200欧和蜂鸣档短接底数不稳定的问题

楼主(2024-05-24):
各位大师,小弟前段时间淘的自动挡万用表HD3011经过维修更改,目前已经增加了背光(芯片74脚接1k电阻接正极,负极接gnd),各档位精度还凑合,对得起标称,目前发现一个底数的问题:
1、  电阻档200欧每次开机后短接底数不同,从0.4欧-2.2欧,比如中午开机短接底数稍微小一点,早上开机短接底数大一点,不知道是不是板上元件受温度影响大造成的?
2、  蜂鸣档短接有15-13欧底数,感觉跟200欧电阻档对应,总底数为0.4+15或2.2+13。

3、  根据手册更换了900k和PTC(原1.6k,用1.8k代换),没有效果,用洗板水和酒精清洗了板子也不行。后来自己尝试,对着2.5*4的10兆欧电阻位置哈气,该区域还有ptc和900k电阻,短接底数明显变大很大,最大100多欧,怀疑是潮湿或板子漏电了?或者保护电路有问题?

拆机帖:https://www.mydigit.cn/thread-452310-1-1.html

网友A:
原来表买回来不是为使用的,是为改装,较准,等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表买回来不是为使用的,是为改装,较准,等等的。

玩呗,有技术可以改的,为什么不改呢

网友B:
吹风机吹干燥的情况还是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吹风机吹干燥的情况还是一样吗

吹风机吹热后200欧档位短接正常,都在0.3欧左右,线阻就这么大。蜂鸣档短接15欧左右。这两档位冷却后放置一段时间就不稳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表买回来不是为使用的,是为改装,较准,等等的。

嗯,就是为了玩,平时上班没时间,业余手痒想动动手,但是工作性质跟咱们电子类的也不搭噶,基本上没有啥可以维修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吹风机吹热后200欧档位短接正常,都在0.3欧左右,线阻就这么大。蜂鸣档短接15欧左右。这两档位冷却后放置 ...

那就拆下板子放酒精里面泡几天吧,用个保鲜盒装酒精,不然酒精都挥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拆下板子放酒精里面泡几天吧,用个保鲜盒装酒精,不然酒精都挥发了 ...

好的,我再试试,不过蜂鸣档按理说短接不会这么大的底数的,与之关联的电阻一个900k已换,一个1k在板测量没问题。会不会是芯片有问题了?

网友:
这种现象有的折腾,关注一下!看看结果

网友:
这表做工还可以

网友C:
0.1-0.4 以内算正常的吧,取样电阻精度,线路线阻也有影响,板子受潮 也有可能会增加底数

网友D: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237&fromuid=2083625

楼主,你这情况和我这两表情况一模一样啊。我目前还没有找到问题的地方。其实可能不止200欧档,你拿个足够大的电阻(接近量程极限的一半左右吧)然后看读数,再吹气看有没有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0.1-0.4 以内算正常的吧,取样电阻精度,线路线阻也有影响,板子受潮 也有可能会增加底数 ...

嗯,目前洗板子烘干晾晒几天后,200欧档位表笔短接问题解决了,稳定在线阻左右0.1。但是蜂鸣档不知道是不是设计时就这样,短接就15欧底数,不过测量起来倒是没问题。不管了,能用就行,这样的问题不好折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237&fromuid=2083625

楼主,你这情况和我这两表情况一模一样啊。我 ...

好的,等我晚上回去实验了一下,正常来说对着几十兆欧的大电阻吹气,应该会影响阻值变化。只要短接正常应该就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