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关于家庭使用电动螺丝刀工具推荐下买什么品牌

楼主(2024-05-24):
想买个电动的螺丝刀,不知道买什么品牌,大家给推荐下

网友:
看使用强度了,不高的话杂牌就可以,用得多的话还是得品牌的

网友:
家庭用手动的就行了,没必要用电动,时间长不用电池绝对挂...

网友:
要求高就买个大品牌的,博世之类的

网友:
使用频率不高的话没必要电动的,贵还放不长

网友:
长时间不用电池就死了,量小还是手动!实在是想用还担心电池死,就买镍氢或镍铬电池的,这电池耐操,一班死不了!

网友:
低速锂电钻+批头更合适

网友:
手动的或是插电的。长时间不用,电池的会饿死的

网友:
家用的,都差不多!!!

网友:
那还不如手电转

网友:
人家想上车,群友怎么还阻拦呢。  推荐大有品牌的。

网友:
普通家用手动的就行

网友:
家庭用的,不知道你有多少螺丝要拧啊,我看还是别买电动的,买十字和一字的大小螺丝刀就够了。

网友:
家用也看场景的,啥都不追求的,买个9.9包邮的那种,再花30元买个好电池,放几年不用电池也不会坏。。不换电池的话,估计抗不过1年

同阶梯的,就是3.6V博世go之类样式的,不带高低速,价格基本100+,而且低价的不保证电池能空放1年,容量还小,要电池质量,要么自己换,要么买贵的
升级版的就是日立、米沃奇、松下3.6V棍子,二手价格也不便宜。全新的基本不用考虑了,
以上是3.6V

7.2V的没啥好选的,市面比较缺少这种产品,且贵,牧田、松下,且有些还不带无极变速
但是7.2电钻得力或者其他的杂牌电钻,,主要难度还是电池。

12V可选的就多得很了,还是那句话,保证电池质量好,那就得300+价格。

综上、能自己换电池就能在各个阶段就能解决家用用的少,长期不充电的问题。且便宜。

终极解决方案,可以看我的帖子,需要动手能力,用3.6波箱自己改成7,2的,是我目前见过最便宜实惠、且好用的,家用拧小螺丝能秒杀现有所有的成品工具,注意是在功能、性能、价格上的完全秒杀。外观除外。

网友:
买买买,一定备一个,一个两个螺丝不要紧,有时要多拧几个螺丝的话,还是有个电动螺丝刀方便又省力。

网友:
会折腾的,挑最便宜的买,后期换电池就行,要不然就起码是东成、大亿起步

网友:
越是家用越要买好的,

网友:
吉米家居工具就可以

网友:
一般的家用拧螺丝博世go2就行

网友:
家用1月能拧一次螺丝不,有手动就行,实在想电动买个最便宜就行,经常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