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微笑鲨的18650手电,想改成type-c充电口

楼主(2024-05-24):
这几天看了好多帖,也没找到合适的高性价比的手电,要用18650电池的,主要是手头有一大堆这种电池

体积小巧亮度高的,能充放电,能当个临时充电宝,最好是type-c接口的,
真没有,也许是我没找到,先入手了一个微笑鲨的,无电池款的很便宜

这个型号基本能满足我的需求,只可惜充电口是老的梯形口,手机现在百分百是C口了,带两根线不方便

想改成C口的,请教各位大神,要怎样改,如果能改成C口能充能放的更好了

网友A:
这玩意,新款,就是TC口的。

而且据说只有一位数价格。

网友:
能冲能放的单C口,估计要用专用芯片才行吧?

网友:
看这焊盘应该是比较好飞的,直接买6p的typec座

网友:
前几天坛子里不是有人说过么,现在马宝有这头子卖,接个4056就可以了

网友:
直接买个转接头手电不用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新款,就是TC口的。

而且据说只有一位数价格。

这么好,没找到,我再继续找找

网友:
嘉立创开源广场有那种C口转micro的转接小板,可以看看,再一个就是买个micro公转Type-C母的转接头,一两块钱一个

网友B:
建议撸主买2P的TypeC接口就行,主要是好焊,类似这样:

我之前就买的2P,只充电没必要带数据脚,而且2P的好焊接:

网友C:
我来出个馊主意,换个板吧。

5V2A充放电一体化板。Type-C接口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建议撸主买2P的TypeC接口就行,主要是好焊,类似这样:

还是建议买6P的,加两个5.1K电阻,现在到处都是PD充电器方便兼容

网友:
手不抖,眼睛好,换头子。反之换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撸主买2P的TypeC接口就行,主要是好焊,类似这样:

谢谢,我在PDD上找,有没有那种直接带上下拉电阻的座子,直接就可以用CC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在PDD上找,有没有那种直接带上下拉电阻的座子,直接就可以用CC线了 ...

没必要吧,这玩意又不需要速度多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建议买6P的,加两个5.1K电阻,现在到处都是PD充电器方便兼容

有没有成品座卖,直接换上就行了,焊那两个小贴片着实费劲

网友:
越简单越好操作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来出个馊主意,换个板吧。

5V2A充放电一体化板。Type-C接口的。

刚才在淘宝上看了一下,这个型号的板子的功能充电和逆变成5V输出,功能有点像充电宝的功能,不是给电池充电,电池再放电保护那种

网友:
这个换头子 来的实在点 但这款手电 普通灯珠和高量灯珠 都是一款的  我就上当了 买了个XPG的 灯珠  一点也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刚才在淘宝上看了一下,这个型号的板子的功能充电和逆变成5V输出,功能有点像充电宝的功能,不是给电池充 ...

充电宝不能给电池充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撸主买2P的TypeC接口就行,主要是好焊,类似这样:

这么便宜,哪里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