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最近手头的华为老款mate和老款P出现重启,遂关注这现象

楼主(2024-05-24):
商家,市面上做CPU重植的店、商,网上的、实体的都很多
故障产品,遥遥也好、粗粮也好、蓝绿也罢......都有虚焊重启、定频的,苹果较少见此类故障
分析原因,一是现在安卓及其应用冗余太多导致CPU负荷大发热严重,二是现在手机默认是快消品,几年换机迭代,安装时使用的是低温焊锡,发热大+低温焊锡导致容易虚焊
苹果由于系统架构问题,执行效率高,发热小,所以得以幸免
下一步看看纯血鸿蒙的表现,是否会如预期那样安全、高效

这类故障维修产品多见华为的原因,大概是价格贵大家愿意修(设想一下如果1000-2000的手机用了几年,出现故障还需要花几百去修?不如添点换新!),理论上讲其他牌子的旗舰机大家也愿意出米修,不过在老美限制令出来前其他牌子的旗舰机销量总和是远远低于遥遥领先高端机!
也就是说花得起高价格选购手机的客户,更多会选择华为的机型,这个从牌面大小就很好理解,可能不需要太多解释和数据支撑。
话说没有此限制令遥遥领先早打得高通满地找牙,只到这会儿高通的8gen3才干过9000系列,可这都多少年过去了。

再说一点,其实手机是个机器,不要太纠结过多,最近有点中意LCD屏幕,在研究igoo的Z系列,512g的官网1700左右,感觉贵了,等6.18再看看

补充内容 (2024-6-5 13:55):
搞啦个iqoo z,怎么系统这么像哄蒙呢https://www.mydigit.cn/thread-456445-1-1.html

网友A:
我的mate10 用了五年后出现重启问题,从开始的一周一次,到后来第天都会了。

网友B:
前段时间淘了个VIVO T1,6.7吋LCD,感觉跟我的LG G6 5.7吋屏体验差得不是一点半点...

网友C:
重启门在手机品牌中,华为手机是最多的,基本上只要每天使用手机频繁,那么重启故障是迟早的事了,解决也很简单,就是重植叠焊的CPU,因官方授权的原因,价格一直降不下来,大概都是要200多元,不包下次再频繁重启。

网友D:
想买个水果机用,等618看看还能优惠多少。

网友:
中兴Axon 40 Ultra 航天版用了1年多了,也出现过几次重启问题,屏幕还可以,没有前置的开孔摄像头,后摄效果不错,最大的问题还是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mate10 用了五年后出现重启问题,从开始的一周一次,到后来第天都会了。 ...

mate10好机器啊,lcd屏现在拿出来看,比现在的lcd屏好很多
一般应用970稍微等等,还能用
就是运存小,存储小,存储可以升级运存华为官方还不给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启门在手机品牌中,华为手机是最多的,基本上只要每天使用手机频繁,那么重启故障是迟早的事了,解决也很 ...

现在淘宝、咸鱼价格下来了,最低65就能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段时间淘了个VIVO T1,6.7吋LCD,感觉跟我的LG G6 5.7吋屏体验差得不是一点半点... ...

原来不懂lcd、led的讲究,用调光软件可以把mate10调得非常暗,关灯后使用对眼的刺激较小
从换p30开始,调光软件即便减光到99%,全黑环境下可以当个电筒用,而且颜色会失去本来面目罩上一层灰雾
魅族的备机lcd屏可以调很暗,但色彩感觉显旧
后来知道屏幕的区别后,拿出mate10一对比的确色彩、对比度、通透感同led屏的同档类型手机差不多,唯亮度、刷新稍差

网友:
今后如果发展到三层主板。重启现象会更严重啦

网友:
所以感觉国产质量还是有上升的空间的

网友:
已到了淘汰期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mate10好机器啊,lcd屏现在拿出来看,比现在的lcd屏好很多
一般应用970稍微等等,还能用
就是运存小,存 ...

现在也丢一边去了,当年6+128的首发买的,屏也碎了,前阵子屏上还出了条线。
我最喜欢是宽屏,现在的手机都是细长的屏。

网友E:
华为荣耀V10,才用了2、3年就虚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mate10 用了五年后出现重启问题,从开始的一周一次,到后来第天都会了。 ...

那是电池问题吧,该换电池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华为荣耀V10,才用了2、3年就虚焊了

为啥我的华为手机mate9\mate20都用了5、6年一点事也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为啥我的华为手机mate9\mate20都用了5、6年一点事也没有?

是真的,我的mate20还在服役。

网友:
该换电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想买个水果机用,等618看看还能优惠多少。

现在不是已经在优惠了吗

网友:
这牌子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