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UPS智能不间断适配器拆解,只有1节电池/网络摄像头专用

楼主(2024-05-24):
同事的摄像头坏了,想让我看看什么问题

送来的时候很奇怪,插上去摄像头就亮了(里面有问题但是掰个角度还是能亮的)
这个时候就知道问题在哪了

我纳闷了,后面滤波电容这么大能存这么多电?先把摄像头接口处理了

上半部分也好扣开,发现故障不在上面之后就扣了下面

看看故障点,这个接口已经掉了,这边不好焊接我找个细铜丝固定一下

然后补焊接口,问题解决。
据了解是从空调摔下来的,镜头部分也摔裂开了,直接扣上就好了。

下面来看看这个电源为什么可以续航的问题
仔细看背面,有个不间断电源(送来了两个,都是不间断的,这个是拆了一个好拆的有螺丝)

在看背面可以扣开里面有个电池

看看电源背面

这个电池电压不够了,估计是放时间长了,充电闪烁

USB接线输出的时候也闪烁,对应外壳有个小孔

来个全家福

现在能明白为什么插上就亮了
拆了这么多电源,第一次见到这种持续供电的,涨了见识!

总结:摄像头很好修,这个也好拆开,也是个杂牌子,故障也简单USB接口掉了;
UPS不间断电源还是第一次见,开了眼界;
本帖结束,欢迎观看!

网友A:
虽是杂牌,能自由换电池这设计,好评!

网友B:
电池没容量标识,盒子应该标用多久时间

网友:
竟然还真是不间断!

网友:
这一根电池能不间断多久?楼主有没测试一下实际功耗!

网友C:
这电池看上去没有升压,是直接4.2v输出给摄像头了,电池快没电的时候,摄像头估计没法工作,3.3v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是杂牌,能自由换电池这设计,好评!

刚开始那个是超声波焊接的,估计里面是锂电池的没拆开看,相比这个可以换电池
修好了,这个电源就没用了,留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电池看上去没有升压,是直接4.2v输出给摄像头了,电池快没电的时候,摄像头估计没法工作,3.3v以下 ...

下面有芯片的,能升压到5V正常输出,具体多长时间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没容量标识,盒子应该标用多久时间

盒子也没标,我猜也就最多半小时吧,本身摄像头的功率也小

网友:
这个18650供电的不间断电源看着不错啊,可拆电池设计后续更换锂电池也方便

网友:
换个好点的电池用的时间更长

网友:
tb上见过充电器和充电宝一体的产品

网友:
我这边有个19v的适配器 里边的电池挂的贼鸡儿快

网友:
电源做工很好

网友:
这个小UPS可以供摄像头持续两个小时吗?如果原电池坏了,直接上十个18650电池并联,持续时间会更长。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开始那个是超声波焊接的,估计里面是锂电池的没拆开看,相比这个可以换电池
修好了,这个电源就没用了 ...

diy一个2电容也能点好

网友:
以前有个无绳电话也配有不间断电源

网友:
可以换电池好评,电池仓应该做大点,根据需要自由装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