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小米音响,小爱play待机很费电吗?

楼主(2024-05-24):
新买的小爱play音箱,为什么待机摸上去感觉温度温温 的,是故障还是正常的,会特别耗电吗?

网友A:
带系统的东西,有个3~5W的功耗还不是很正常,我家两个,第一代的不热,后来买的PRO带时间显示,就热。

网友:
人家24小时不休的监听着,费电还不是正常的

网友:
这些的小东西待机也就几瓦的功耗,没所谓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带系统的东西,有个3~5W的功耗还不是很正常,我家两个,第一代的不热,后来买的PRO带时间显示,就热。 ...

同样,有时候还有系统故障,晚上关灯还是很亮,只能拔了重插,有时还不行只能断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同样,有时候还有系统故障,晚上关灯还是很亮,只能拔了重插,有时还不行只能断电。 ...

这倒没遇到过,一般12点之前会随室内亮度调整显示亮度,12点以后关闭显示。(大概是这样,没细看)

看中这个能遥控空调才买 的。

网友:
如果那点电费还考滤就用了呗

网友:
我的是Pro,也有点温热,

网友:
这些的小东西待机也就很小的功耗

网友:
有待机  肯定费电

网友C:
我的天猫精灵,待机很热的,应该有几瓦。

网友:
这些小音响就算工作也不会太耗电。

网友:
不要纠结,能用就行呀!!!

网友:
这东东不温的话就是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倒没遇到过,一般12点之前会随室内亮度调整显示亮度,12点以后关闭显示。(大概是这样,没细看)

看中 ...

正常是会光线自动感应,有时候会失灵,遇到过好几次了。

网友:
也就几瓦的功耗

网友:
现在音响都是智障语音助手,各种收费要版权

网友:
这个待机是待命,系统是跑起来的,只是功放静音了。除了这个别的得工作呀,一般都是四核心CPU,这个在随时等你叫它你说要不要用电要不要发热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天猫精灵,待机很热的,应该有几瓦。

小精灵待机大概一点五到两瓦吧算上适配器的话多一点,你让他大声放歌最大音量也就两三瓦。因为是安卓系统的,安卓不是高效的系统

网友:
我的追觅x30pro扫地机待机功率约6到7W,这点电可以供永速电扇吹6档了,感觉还是有点浪费。